笔记本摔过后,开机发热很快,就蓝屏

楼主(2014-04-28):
如题是什么原因,不是风扇的问题,我看过了,风扇是没问题的

网友:
你看下硬盘。

网友:
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A:
没有,和内存有关么?

网友:
蓝屏与硬盘有关系

网友:
与硬盘有关

网友B:
既然摔了,蓝屏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C:
摔过之后发热快?虚焊,至于哪里虚焊我也不知道,得看哪里发热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过之后发热快?虚焊,至于哪里虚焊我也不知道,得看哪里发热快

虚焊是连接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摔了,蓝屏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哦,那硬盘我倒没看,可以开机啊,能进操作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和内存有关么?

有关啊 内存造成蓝屏的很多

网友:
是不是哪个地方摔短路了加上硬盘摔坏了 就可能造成发热和蓝屏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可以从这入手,看看是什么意思;另外摔得笔记本8成都是硬盘坏,可以替换硬盘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和内存有关么?

你电脑蓝屏了第一个就看内存是不是坏的啊,第二个在看你硬盘是不是摔到了 硬盘有坏带就换

网友E:
全面检测硬件。 你还要知道那个部位发热快才好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面检测硬件。 你还要知道那个部位发热快才好下手啊

嗯,知道,但是被我弄的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电脑蓝屏了第一个就看内存是不是坏的啊,第二个在看你硬盘是不是摔到了 硬盘有坏带就换

硬盘坏了,应该开不了机把,至少进不去系统啊

网友:
先进pe检测下硬盘看看,如果硬盘有问题换硬盘,硬盘没问题换内存试试,也可以拆下硬盘进pe看蓝屏吗,依旧蓝屏的话换根内存试一下,还是依旧,看主板哪边发烫喽

网友:
应该是硬盘

网友:
换过了,现在发现是风扇问题,我同事说那个风扇不是原装的,而且风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