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5系列芯片组时序

楼主(2014-04-28):
1.vccsus3_3主板给桥的待机供电3,3v
2.rsnrst#主板给桥的3.3V高电平ACPI的复位信号,通知桥此时待机电压正常
3.susclk桥发出的32.768时钟。但主板不一定采用
4.PWRBTN#桥收到下降沿的触发信号3.3v-0v3.3v(高低高跳变)通知桥可以突出睡眠状态
5.slp_5#桥收到pwrbtn#后置高slp_5成3.3V表示推出关机状态
6.SLP_4#桥置高SLP_4#表示推出休眠状态
7.spl_3#桥置高SLP_3#表示推出待机状态进入S0状态!
8.slp_m(省略吧正常都没有ME模块的可以直接忽略)
9.vccME(同上)
10。vdimm指内存供电受控于S4#
11.指桥的供电等S0的电压受控于S3#
12.vcc_cpu主板给CPU的核心供电也是受控于S3#有延时
13sys_pwrok由CPU管理芯片发给桥的3.3V的高电平信号
14pwrok主板发给桥的3.3V高电平信号表示S0状态的电压都准备好了!
15MEPWROK(上面说了忽略ME模块!)
16LAN_RST#主板发给网卡的复位信号!
17clock chipoutputs时钟被开启输出各路时钟
18PROCPWRGD桥发个CPU的PG通知cpu核心电压OK
19DRAMPWRGD桥发个CPU的PG通知cpu内存模块供电ok
20pltpst#桥发出的平台复位经过分压可作为CPU的复位

网友:
看起来不怎么全面啊

网友A:
既然是Intel,怎么没有RTC

网友B:
有误导成分,这种下大包围的还是少发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Intel,怎么没有RTC

没有上RTC正常人都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误导成分,这种下大包围的还是少发为好.

并不是误导那天正好快下班了!想想RTC好像都懂吧就没上只是省略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