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如此修好一只拖影屏

楼主(2014-04-28):
19”吋microstar液晶显示器,严重拖影,测VGH,22.7V正常,于是从此电压测试点拉一根线出来,另一头点好焊锡,用电胶粘压在液晶屏玻璃板左下角VGH测试点上。OK!

网友:
高手啊 其他的测试点的电压能否告知下

网友:
可以上点图片就好了

网友:
其他的测试点的电压没有测。由于线是压在玻璃上,装上后好了,不忍拆开拍照。

网友:
楼主高手啊,要是能上个图片,多给点测量数据就更好 了。

网友:
中间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高手呀!屏的问题除了换灯管,其它的我是不修的。

网友:
能上图看下吗 这用语言表达不是很明白

网友:
看来是断线了,高手

网友:
是有虚焊了排线?还没搞过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还是有些不稳,激烈摇动,有条纹,不动使用正常。

网友:
这样是弄不好的。肯定是脱开的。

网友:
lz。能不能发张图让大家看看啊。。让我们膜拜一哈

网友:
看来电路中有虚焊,楼主高手。

网友:
高手  很想学习一下修屏

网友:
论坛里早都有的

网友:
芯片级维修!导线级维修!

网友:
我也这样修过,但是用不常 ,

网友:
这个帖子好。我看了这个帖子之后我也修好了一个屏

网友:
这种现象遇到得多 也向楼主这样修过但都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到最后只能放弃

网友:
这块不熟。楼主可以上个图哦

网友:
直到楼主是牛人,但没图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电胶的正式名字叫什么啊。哪有卖的。

网友:
不就是电工用的胶布吗。

网友:
高手,这个方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