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CQ40笔记本屏幕下边两条红蓝横线

楼主(2014-04-28):
我外接显示器正常,我拆开电脑检查排线两端没发现问题?清洗重插没改变,小弟在这里谢谢大家帮忙分析下含有方法修吗?

网友:
我的CQ40笔记本电脑版号JAL50LA-4103P型号2009-05-08日生产的

网友:
屏问题 ,果断换

网友A:
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大哥 ,这是屏坏了啊,跟那些屏线不打噶

网友:
通病LG的屏,LCD有点小贵哟

网友:
屏坏,我有台台式显示器,如同你的现象一样,判定屏坏、

网友:
【屏的问题哦

网友:
换屏吧,是 屏的问题

网友:
已经换了N个了,LG的‘闪屏门’

网友:
很明显是屏的问题,直接换吧

网友:
横线是屏的问题啊,不需要考虑。

网友:
这不是典型的屏起线嘛

网友:
屏坏了,换屏

网友:
LG屏问题   找惠普售后免费换

网友:
直接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明显的闪屏门嘛,这个只是最开始的小的状况,过段时间会整屏闪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换了屏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外行?这样搞。。。厉害了,以后电脑有问题就来这里求救就可以了

网友:
LG141WX3的屏  这都不知道 ????

网友:
LG X3的屏换吧

网友:
屏换了,果断坏

网友:
LG的屏吧,报价换屏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楼主威武啊  换个屏惊喜无限

网友:
换屏把,是屏的问题

网友:
O problema está na tela,
não se esqueça de analisar o flatcable Além disso, este muito comum acontecer neste modelo * ele perdoa, é do Brasil e usar o Tradutor para Comunica

网友:
LG  的屏出现这个问题X3或者X5这两款  爱出这个毛病   现在我们 换的基本都是三星的屏或者别的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屏上的薄膜电路有断线的。

网友:
屏坏了,换

网友:
这个  大家都知道   换屏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换一个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确实是屏的问题 修到几个了

网友:
这种屏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坏 能修的好吗

网友:
你好谢谢?我找到两块这样的坏屏,正在研究这摸修理,现在恐难是屏电路上的测试点之母含义不知小,再就是电路里面的电容都没标容量,也没这款屏电路图纸,SW0612B-M屏主芯片RT9928是屏电源芯片。有着宽屏电路图纸的朋友发上来共同研究下?

网友:
屏坏了啊 ,换个就好了  亮显

网友:
08年的LG屏吧,屏坏了

网友:
发型不错
呵呵
换屏的事了   包好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的问题 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就好了,

我喜欢你的头像 。。。。 德玛西亚!

网友:
平的问题.....

网友:
看来LZ是新手啊

网友:
HP CQ40 这款本子,我遇到了太多的屏有亮线,没办法,只能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