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北桥被判死刑

楼主(2014-04-28):
今天下午太忙了,店里都乱成了一锅粥。小弟把量电池把我气死了,用蜂鸣档量COMS电池。哎。。闲话短说。     傍晚接到一台机器,机器是宏基4535G 故障是主板有短路:5.3A 我们称为大电流,都说了店里忙,小弟在忙别的只能是自己亲自上阵了,迅速拆机花费五分钟。拆开之后就是狂扫电感了,这机器是AMD的集成显卡。各个电感都没问题唯独北桥电感是11欧,是不是正常呢?先不管了。然后就是我之前说过的,观察法了。在板子上扫了边。哇欧 眼睛真贼啊。看到了Q21管子烧了个洞
然后换上一个N沟道的MOS管上去打下值400多以为OK.上电又是大电流哇欧,量了一下刚刚Q21管子又挂了。心想肯定哪还有问题。。要么就是后面的有短路再么就是芯片的问题了。于是就断开
PL6电感2脚对地400多 1脚为11欧 很明显了跟后面的芯片没关系。。 于是。说干就干 干掉北桥。拆下北桥,等板子冷却之后,再量PL6就不再是11欧了。。。快下班了就叫老板订北桥。好像还蛮贵的。。反正不是我的钱。。。维修 到此结束。高手勿喷。。  最后附上宏基4535G的图纸。记住是AMD的集成的 acer 4535G LA_4921P

网友:
楼主换上新的北桥肯定还是烧PQ21

网友:
应该是216-0676034吧

网友A:
老兄 我的感觉还是 会烧那个管子,原因是 你肯能没有测试出来真正的故障!一把 AMD 的 北桥 阻值很小 还有的 上面有为O 的 哦 ,所以要记住 那几个为 O 的  026  022 034  就有 为 0 的 但是 他是好的 !@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估计换了北桥还是烧PQ21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看法,PQ21的G级是否正常。有可能是供电芯片的事

网友:
北桥是216-0674034吧,据说全新的挺贵的。

网友:
是不是G极脉冲问题

网友:
新的价格比较高了

网友:
积分不够啊,兄弟能给一份图纸不,邮箱:wangfeng0817@163.com,我来分析下啥问题。

网友:
拆了桥没有短路了,应该是没有大问题了吧

网友:
期待楼主的反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 我的感觉还是 会烧那个管子,原因是 你肯能没有测试出来真正的故障!一把 AMD 的 北桥 阻值很小 还有 ...

同意这位楼主,我手上的E40的PCH电感对地就是10,人家还会亮机了,就是独显坏了不显了,当初我还烧鸡了烧个毛线出来,人家没坏,后面转换了思路查才知道,原来这时正常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

网友:
北桥应该是216-074026,注意一定要把烧掉的两个管子的控制芯片和这个两个管子同时换掉,不然还会烧后面的负载。

网友:
换上北桥亮机  。。附图

网友:
楼主说已经亮机了,大家散了吧,楼主想一个人静一静

网友:
034好蛋痛啊 ,都买不到新的芯片

网友:
这个机北桥虚焊的多,一般不坏,重植就行了

网友:
北桥自己坏烧PQ21,这科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