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78GM3-RL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4-04-28):
主板:梅捷 SY-N78GM3-RL
故障:没复位

NV芯片组单桥主板(内存---桥---CPU---总线)
测量无CPU供电,测量主控RT8855的EN无电压。跑线经二个三极管进桥,
判断桥坏,桥空焊,或者桥未收到PWRGOOD。
手压了几下桥不行,于是把桥摘下跑线,跑到两个三极管,重植桥并更换这两个三极管后修复。
希望有碰到这个板子的少走弯路。
图片拍的少,见谅。还有上面说的三极管有可能是小MOS管,我习惯叫三极管。

网友:
最后一张图弄第一张去了 不好意思啊

网友:
支持楼主,上传些有电路图的贴子

网友A:
不错啊。我以为直接进桥了呢。。怎么找到桥里的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我以为直接进桥了呢。。怎么找到桥里的点的

找一个相同芯片组的有图纸的查的。在桥里是G2这个点

网友A:
G2这个点事PWGOOD么??还是EN开启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学习

网友:
不错的实例,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还是不能看的很明白,谢谢楼主分享好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2这个点事PWGOOD么??还是EN开启

是pwrgood 桥要收到这个信号后 从另一个点发出CPUVDD_EN

网友C:
这种二线板子,要是说赚钱话不是太值。又摘桥又跑线一两个小时不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二线板子,要是说赚钱话不是太值。又摘桥又跑线一两个小时不来了。

就是费点时间 其实就换了个三极管

网友D:
有点不太明白,到底是两个管子坏了,还是桥坏了,怎么一起换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点不太明白,到底是两个管子坏了,还是桥坏了,怎么一起换的呀?

是我没写明白  就是没图纸找不到PWRGOOD这个信号在哪 我顺着IO跑线结果没用IO发这个信号 就把桥摘下来找到桥里面的这个信号点往外跑  找到这两个三极管  把桥在重植回去测量 发现上面那个三极管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没写明白  就是没图纸找不到PWRGOOD这个信号在哪 我顺着IO跑线结果没用IO发这个信号 就把桥摘下来找 ...

原来是三级管坏了呀。

网友E:
xunwei的人就是不一样,猛,估计又是月饼的高徒

网友:
引用 网友E:
xunwei的人就是不一样,猛,估计又是月饼的高徒

还真不是  是徐总的徒弟  @海韵之恋

网友:
好羡慕啊...

网友:
是不是说ATX的PG信号过两个三极管发给桥一个pwrgood信号,桥在发出高电平经两个三极管转换成PWM的开启信号啊?方不方便把那EN转换的那两个三极管画出来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上次我有块一样的我以为是桥坏了就没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pwrgood 桥要收到这个信号后 从另一个点发出CPUVDD_EN

有这个主板的PDF吗
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这个主板的PDF吗
传个

没有 你的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你的是什么故障?

原来是大短路,烧了我两个电源.短路排除现在开机诊断卡跑00.开机不到十分钟IO左上角的三极管烫手啊

网友:
这个IO左上角的三极管有什么作用啊.接哪 里的

网友:
我把这个三极管拆了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费点时间 其实就换了个三极管

初期阶段 练技术 经商 那是后事了

网友:
支持楼主!拆桥跑线-楼主扎实!

网友:
厉害啊 这样修得多少钱啊

网友:
这种板子没必要搞桥,小MOS管直接换掉就行 了

网友(2014-06-13):
学习了,正好手上也有块和这个板子一样的无复位,等下看下,谢谢了

网友:
大哥你都不先把那两个管子换了在干桥!!!干桥好麻烦哦.

网友:
原来是二个mos管坏了,楼主为了跑线  拆桥跑线

网友:
也修过,还以为桥坏,没价值 看来得拿出了更换下看看

网友:
牛人,一般进桥的问题,我都不休了

网友:
楼主好范例,我等佩服!~~~

网友:
犀利啊,桥都换了

网友(2014-07-29):
我有一片这板,X240没有CPU电压出来。上AM2接口3200就有CPU电压出来。也不显示。???????????为何????

网友:
不错。。拆桥去路线路,有得研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