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2jt放电影黑屏

楼主(2014-04-28):
asus k52jt放电影不定时黑屏,重新启动电脑又正常.之前机器温度很高清理了恢尘改了风扇常转,用户半个月出现放电影不定时黑屏,听客户说以前出现过重装了系统就可以了,现在系统重做了一样,换过显卡刷过BIOS还是这样,现在放一天电影才出现黑屏重启又正常求思路
显卡
黑屏
电脑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清灰不代表散热好,一定要看一下 散热器 和芯片之间有没有接触紧密,而且一定要用好一些的硅脂,还有就是驱动问题 ,最好用官网的驱动!再不行换个不同的系统!

网友:
你这个不好修 叫各户直接换版吧 不贵的 交换

网友:
应该是显卡和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