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8 0.2掉电,人为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4-04-28):
同事搞报废的东芝l308主板(现在在淘宝准备买板,他修不出,买要3百多勒,他们都是按经验修,3板斧啊啥的),我拿来死马当活马医,额,0.2掉电,有时候还触发不起来,嗯,同事是不知搞到哪里,看电流应该是哪里短路了,保护了,打了下各电感对地阻值,ok,都正常,,开机瞬间,内存供电和cpu核心供电没有出来,cpu核心供电是要其它辅助供电出来之后才会产生,,好,去查内存供电,,由于没有图纸,先查了周边电阻、电容,我笑了,一个10欧姆电阻无穷大(电阻上标注010),猜测是芯片的主供电的保护电阻,应该是5v那边来的,量了一下,发现与3.3v线圈相通,,这里有点奇怪,先不管了,既然是10欧姆电阻,我直接一根线飞过去,通电,开机,尼玛,还是一样,疑惑了,量了上下管的g级,发现下管g级5.4v,是n沟道,高电平导通,d级的电都被拉低了?,有块一样的板,直接换了芯片和下管,,通电开机,还是一样,,,,g级还是5v多,,,郁闷了,,,下班时间到了,,就没管他了,,回家想了想,感觉还是有短路,应该是微短,微短,好难查的,芯片周边的电容电阻又都正常,。。还是芯片坏了?料板上面拆的,也不确定好的坏的。
今天一早上班,网上找到芯片tps51116的引脚定义,对着去查,发现那个10欧姆电阻那里与芯片引脚定义不同,10欧姆电阻一端是与3.3v线圈通,另一端与芯片18脚通,还去了其它地方,不是去上下管,,而图纸上是这样滴, 再次郁闷哇,,拿起料板,发现那个10欧姆电阻在这块料板上面也是无穷大(二极管挡,二级管挡是可以测10欧姆电阻的),心想,既然他是无穷大,那我断开飞的线通电也不会短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哇)也没做好的打算,通电,开机,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外接亮咯。哇靠,尼玛竟然是这个10欧姆电阻的问题,10欧姆电阻无穷大竟然是正常的?,草,那原来就应该是芯片坏了,,可尼玛太坑了,,差点被坑死了,,标注是10欧姆,其阻值却不是10欧姆,,还能再坑点?10欧姆电阻具体阻值没有去查(扔了),现在能正常亮机,就没管那个10欧姆阻值的具体阻值了(也没有补这个电阻,就让他空着在那里),(电阻有3种作用:1:保护电阻阻值一般,很小,10欧姆以下,少数100欧姆以下;2:限流,阻值大,一般1k以上,我这里应该就是起的限流作用,我搞不清楚的是,他丫电阻标注010,却不是10欧姆电阻,我勒个去,要不是我细心、认真,还真給骗了。3:分压,阻值大,一般1k以上, 是这样子滴,我这里明显不是这样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经过100k电阻就会变成信号,这个我差点忘记了,只是依稀记得经过10k电阻不会有变化)

我有两个疑惑:一就是上面的10欧姆电阻,二极管挡无穷大,与电阻表面标注的阻值不符,二就是内存1.8v供电正常输出,下管g级4v多(手没有碰到表笔,万用表也是好滴),下管为n沟道,我刚刚又拆下来黑笔接d级,红笔s级测到160多的阻值,下管这个阻值应该是正常的,,求路过的大神解惑,顺手加点分吧,各位亲

网友A:
技术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好。值得学习,。?!!?

哇靠,,就这样哇?其实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滴,他们可以秒杀滴

网友B:
没有电路图这样你都能修好 只能说你运气好 有耐心吧  不然 真的 修不好

网友:
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C:
真是搞不懂 电子器件 也会搞错?对了 拍个照片大家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路图这样你都能修好 只能说你运气好 有耐心吧  不然 真的 修不好

拿到板时,没有图纸,说实话心里没底哇,幸亏不要怎么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搞不懂 电子器件 也会搞错?对了 拍个照片大家看一下吗?

手机像素不好哇,这种东芝的板应该很难修到的,那个“10欧姆”电阻在靠近内存槽那边,上面标注是010

网友D:
应该不是10欧吧,可能是标注法不同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10欧吧,可能是标注法不同吧,呵呵。

这还有不同?010横看竖看都是10欧姆!!!!!!!!!!!

网友E:
没看懂表达了啥意思,最后到底是啥坏了? 这个语文要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表达了啥意思,最后到底是啥坏了? 这个语文要命啊。

芯片啊,很清楚了,,,理解能力不行啊你,你怕是基础的电子知识也没有吧?

网友:
有理论做为基础还是牛。。

网友F:
楼主应该是看错了吧?这个电阻是这样的标识01D,这是100K的才对,010就是1欧。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不错啊、、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细心啊,这都让你找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是看错了吧?这个电阻是这样的标识01D,这是100K的才对,010就是1欧。

这个,真心没有注意了,,,应该是你说的了,01D,也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是看错了吧?这个电阻是这样的标识01D,这是100K的才对,010就是1欧。

被你提起来,我想起,10欧姆,应该是10这样的标示,当时真心没有注意,010和01D没看清哇,D是什么意思?那下管g级高电平该如何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是看错了吧?这个电阻是这样的标识01D,这是100K的才对,010就是1欧。

100k的话就变成信号了,这个信号不知道干什么的,但是我断开他,现在亮机呢,上班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