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acer-5536g。开机卡logo。不能强制关机

楼主(2014-04-28):
接一台acer 5536g  amd平台,开机有时 卡logo,有时正常,多半时间是卡logo,卡住的时候强制关机没用,ec收到开关信号,不发出pm-sw,开机时ec又可以正常发出pm-sw,南桥换过,ec也换过,bios刷过,诊断卡跑98,外设的芯片都一一拆过,换过cpu供电,显卡,北桥加焊过,各路电压正常,复位正常,时钟没示波器,没测。现在修的真没什么思路了,准备换显卡看看,有没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求赐教。。。。。。。

补充内容 (2014-4-29 11:17):
补充了cpu-s0和cpu-s1两相供电的差别,在18楼

补充内容 (2014-4-29 11:24):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卡logo了,就不能强制关机了,ec不发出pm-sw,然而用表笔触碰RSMRST#_KBC 这个脚时,自动关机了。卡logo时,各路复位都是正常的

网友:
在BIOS刷过的情况下,又排除外设了,声卡和网卡也排除了,那只剩下显卡了,最好先换个CPU看下,不行再换显卡吧,,,,有遇到过卡LOGO的只要换显卡加焊是没有用的。而且这卡LOGO跟电路基本没半毛钱关系,也有可能是板子有进水腐蚀之类的。。

外设排除了,还卡LOGO 那肯定是板子的问题了 卡logo真死机,内存 bios 南桥

网友A:
AMD的CPU也容易坏,建议换个自己的CPU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南桥有空焊?

网友:
建议换个自己的CPU

网友C:
不是大电容系列的吧?如果不是,,基本应该是桥的事

网友D:
我碰到过一次,一台机器开机卡在LOGO。最后确认是硬盘的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E:
照你这么说 那也就是显卡和北桥的事了 不过我建议先换北桥 因为三星有几款通病卡LOGO是北桥造成的

网友:
希望修好了 给个回复 也学习学习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也容易坏,建议换个自己的CPU试试

内存,cpu都换过一大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南桥有空焊?

换过南桥,不过原装是09年的 ,换上去的是08年的,但是这个应该不影响,也不会这么巧,换上去的南桥也一样的毛病,几率应该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电容系列的吧?如果不是,,基本应该是桥的事

不是大电容,4颗胆电容,北桥加焊过,有时候正常开机,测试跑3d温度,什么一切正常,也不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一次,一台机器开机卡在LOGO。最后确认是硬盘的问题。你可以试试

不是硬盘,这些可能的问题都处理过了,打过硬盘接口阻值,也正常

网友:
USB口有没有损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照你这么说 那也就是显卡和北桥的事了 不过我建议先换北桥 因为三星有几款通病卡LOGO是北桥造成的

想先换显卡,因为rs780的北桥是显卡价钱的3倍,也没有拆机的,纠结

网友:
我感觉不是BIOS就是南桥;刷过BIOS还不行就直接换南桥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F: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北桥的几率我觉得比较大,毕竟AMD机器故障率最高的就是北桥

网友G:
VCC_CORE_S0_1和VCC_CORE_S1_1有什么区别,应该属于cpu的2相供电,s0和s1 输出电压是不是应该一样,我实测一个是1.21v,一个1.13v,这两个有差别,会导致问题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北桥的几率我觉得比较大,毕竟AMD机器故障率最高的就是北桥

我在论坛上也看到这样问题有换显卡好的,如果换北桥的话,这台机器的投资真的有点大,换南桥,ec,北桥。就差没换cpu座了,cpu部分有问题也会造成这个卡logo,真个问题真*脏话*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论坛上也看到这样问题有换显卡好的,如果换北桥的话,这台机器的投资真的有点大,换南桥,ec,北桥。 ...

一般我遇到卡LOGO都是故障多,其次是南桥,显卡和北桥还真没遇到过,只有一次进水的机器卡LOGO,是南桥附近断线了。

网友H:
我修过一个,卡LOGO的,换北桥好的

网友:
希望修好了,给个答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VCC_CORE_S0_1和VCC_CORE_S1_1有什么区别,应该属于cpu的2相供电,s0和s1 输出电压是不是应该一样,我实测 ...

我真的有遇到过内存坏导致CPU两项供电中的一项不正常,不过看你这压差不大应该毛问题。。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换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电容系列的吧?如果不是,,基本应该是桥的事

把钽电容给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过一个,卡LOGO的,换北桥好的

216-0674026死贵,还没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