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维修:

楼主(2014-04-28):
华硕K40AB维修:

这机器是返修机,上个礼拜最开始来的故障开机不显,后来换了显卡,显示了

再后来装系统 ,再后来就悲剧了,估计是散热工作没做好,(此机显卡北桥都靠风扇上面的铝片散热)装到一半就掉电了,

就开机没反应,这里就省略掉了,后来换了北桥,3,5v1.2v待机芯片好了,真心没钱挣得机器。。。。。。。。。

今天一到店里就拆机开搞

现在的故障是待机正常

开机触发0.06掉电

(有时候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过一会就黑屏,电源指示灯一直闪,像是进入待机状态一样,但是按开关,按键盘没任何反应)

不正常时直接测量SUSB_EC#开机触发ec83pin有正常的3.3.v抬高,后来再测量此处,

发现问题,pq83083脚只有0.4左右,追查来源,

发现pd8702,1脚为5v,2脚为4.8v,3脚为9v多,问题很明显了

后来特意测了下PD870213脚阻止200多,23脚变成了1000多了
料板找了半天也没找到BAT54SW的复合二极管

后来直接把
PD8702拆了,把PD8703撞到8702的位子,再把PD8703DE 12脚直接相连,

发现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下午装机测试没有问题,后来网上买了复合二极管,明天到了在加上去

希望各位兄弟高抬贵手加点分呗,没分了,睡觉了各位晚安

网友:
神机也敢修呀。

网友A:
的确是神机,一般我看到这机器我都把风扇改成常转,这机器直接把r5007拆了,温度很稳定

网友(点评):
R5007拆了,为什么温度能稳定,

网友:
思维清晰。。。。理论知识好

网友B:
在主板上找两个二极管按照图上的方向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功底很深厚啊、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神机,一般我看到这机器我都把风扇改成常转,这机器直接把r5007拆了,温度很稳定

拆了就不受控EC,就常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主板上找两个二极管按照图上的方向装上就可以了

本来也想,但是考虑到这是肖特基,怕在返修,还是买吧,反正小板还要用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神机,一般我看到这机器我都把风扇改成常转,这机器直接把r5007拆了,温度很稳定

这机子改常转5K3转会吵死人,刁蛮的人会以此为
由扣你的钱的.此机散热是最大的设计缺陷

网友:
像是给王老吉打广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改常转5K3转会吵死人,刁蛮的人会以此为
由扣你的钱的.此机散热是最大的设计缺陷

这要靠嘴去解决了,

网友:
弄这么多  东西确实是没钱赚啊!   希望送出去别回头  不然.........

网友:
风扇长转声音会很大,设计问题,接个3,。3 差不多了

网友:
写得很详细!!

网友:
接3v就好了,

网友:
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