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 m le v2主板,桥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4-28):
请问那位朋友有ASUS m4n68t m le v2主板,桥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
如果我没有记错,型号是:NF-7025-630-A2

网友A:
我没有记错,型号是:NF-7025-630-A3   三代N68

就是NF-7025-630-A3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记错,型号是:NF-7025-630-A3   三代N68

原不上面也是NF-7025-630-N-A3 的,原来是桥供电短路为0, 取下桥测量主板不短路,+1。2V有150多的阻值,测桥上面的电容也不短路,接连换两个新桥上去和原来故障一样。蒙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原来上面也是NF-7025-630-N-A3 的,原来是桥供电短路为0, 取下桥测量主板不短路,+1。2V有150多的阻值,测桥上面的电容也不短路,接连换两个新桥上去和原来故障一样。蒙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