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戴尔笔记本N4010最近频繁花屏死机,求教大神

楼主(2014-04-28):
您好,我是戴尔N4010的笔记本,2011年春买的,最近看视频或玩游戏经常花屏(刚进启动界面不会花,一般是稍微玩一把Dota或看一一部视频就花了,就是全屏有规律分布有小正方块,图忘拍了,楼下会发类似的),然后黑屏死机。重装了系统还是这样,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这边的维修店收了我280元说帮我修显卡,可修好后过一天又坏了,还是老样子花屏死机。维修店说还可以帮我继续修。请问,我这机子还有救吗?显卡坏了还能修好吗?还是说直接报废了??

这种显卡和显存的可能性都有。显存比较大。脱焊了。一旦玩游戏,看视频就很吃显卡所以它发热量就变大,脱焊。当面看维修师傅从做值显卡和显存。先把显存做边再开游戏试

网友A:
但是如果我这电脑,如果不玩游戏,不看视频,只开开文档,上一下网站,还是基本可以稳定运行的。我本本20天前找维修店除尘过,当时没啥问题,就是最近这两天频繁花屏死机,会不会和除尘师傅的操作有关??我这本本该怎么修呢?在这个论坛逛了半天,感觉好多都是修机大神,特注册发帖求助。不胜感激!!

网友:
新人第一次发帖,不懂为何没人回复。/尴尬

网友:
六月飞雪啊,楼主你有什么冤情快快道来

网友:
维修店收280只加焊了显卡。这种花多和显存有关。把280拿回来,换一家专业的再修一次。重点显存。

网友:
虽然在维修论坛我不该这么说。。。修好以后赶紧卖了,爱打游戏返修高。

网友B:
仔细想了想,走第二家会加价还不一定修的好。这家也未必会退款。。。
给这家说好 挂虐杀原型1十五天故障不恢复才交货,你不要太急拿。这个他还是做得到的。
重点显存他爱听不听了,都是业内人士。交完货卖给不打游戏的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想了想,走第二家会加价还不一定修的好。这家也未必会退款。。。
给这家说好 挂虐杀原型1十五天故障不 ...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这店子在我们学校,他给我说修好给钱修不好不要钱,前天他给我说修好了我在现场用鲁大师测显卡性能,开视频、开LOL都没花,以为真好了。但今天又出问题了,玩第一把Dota就花屏死机老样子,又给他送去他说再好好修。应该不会退钱了,只能寄希望他修好了。你的建议我会大概照做。另外你说要赶紧卖是指以后打游戏还会常出这问题??你说的修显存是指重值BGA?还是换新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想了想,走第二家会加价还不一定修的好。这家也未必会退款。。。
给这家说好 挂虐杀原型1十五天故障不 ...

另外大神您可不可以给我留个QQ?或者您加我291194216,毕竟本本还没整好,还是很困惑,还望多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想了想,走第二家会加价还不一定修的好。这家也未必会退款。。。
给这家说好 挂虐杀原型1十五天故障不 ...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大神您可不可以给我留个QQ?或者您加我291194216。毕竟本本还没整好,还是很困惑,还望多指教一下。

网友C:
外接显示正常嘛?

网友D:
不行就换个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这店子在我们学校,他给我说修好给钱修不好不要钱,前天他给我说修好了我在现场用 ...

他说修好才收钱这是对的。估计还是这显卡显存有问题,即使找下家,也难以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显示正常嘛?

不清楚,我送这里的维修店在修,自己也不太懂,而且这种花屏问题不是一开机就有,一般是开Dota游戏和用PPS等看电影就出现,全屏直接规律布满小方格,接着黑屏死机。就是不清楚这机子还有救不?百度看了笔记本换显卡超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就换个显卡好了

百度查了,貌似笔记本换显卡成功率很低,而且后续很容易出问题,倒霉纠结的很。谢谢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但是如果我这电脑,如果不玩游戏,不看视频,只开开文档,上一下网站,还是基本可以稳定运行的。我本本20天 ...

十有八九就是除尘过程中没处理好散热导致,有的人就是不加导热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十有八九就是除尘过程中没处理好散热导致,有的人就是不加导热胶的,

但维修店的人说,如果除尘导致出问题当时就会有问题,不会20天后才出问题,这样我就无话可说了,只能找他修显卡了,您觉得这样应该怎么修??

网友:
换个显卡,散热处理好来

网友:
n4010显卡超爱坏,换显卡芯片呀,之后一定要处理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