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求解???

楼主(2014-04-28):
请问各位大侠:(1)我在给液晶显示器换灯管的后(为了方便,我把客户的LCD灯管换成了LED灯管。然后把高压条也换成LED的了)老化的时候为啥屏上老是出现很多坏点,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换了LED灯管之后液晶屏容易漏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漏光是封闭不好,出现坏点,我个人认为是安装LED灯条的散热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光是封闭不好,出现坏点,我个人认为是安装LED灯条的散热没解决。

哪里封闭不严呢?是锁背光的那个框吗?如果重新搞一下,会不会就好了呢

网友:
看下光是从哪儿漏出的,用密封胶封下。

网友:
我店里常换灯管了,基本不漏光吧,也换了几个LED灯带,挺好的,你的换了灯带会有出现坏点?背光和屏的显像本来就是两码事,没什么联系的,不理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