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U450进水维修

楼主(2014-04-28):
机型:神舟承龙U450
板号:U40SA1
故障:客户说进水,开不了机
进水机不敢冒然通电,接机后拆下主板,打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PL501为3欧,明显短路了。
PL501是产生1.8VS的电感。烧机法伺候!烧出北桥发热,上BGA拆之。再打各大电感及公共点,已无明显短路。
此时可以试加电了,待机0.01A,按开关跳至0.13A(好像是这个电流,记不大清楚了)
很多电都没起来呀!万用表20V档测各大电感的电压,PL503有5V、PL501有1.8V,其它大电感均没电。
待机电有其它的就没有??我猜想是SLP_S4#没发出来。
打开电路图,发现在TP82测试点可测SLP_S4#,一测果然为低电平,没有发出。
根据经验,南桥要发出SLP_S4#,先要收到EC发过来的RSMRST#和PWRBTN#。
测EC的124脚为低电平没跳变,说明PWRBTN#也没发出来。
再往前追RSMRST#,发现图纸没此信号。此机采用的SIS芯片组,没RSMRST,在图纸第3页参考其上电时序,PWRBTN#的上一步是 AUX_PWRGD,此信号类似英特尔芯片“RSMRST#”吧。EC的28脚测得此信号为3.3V正常。那么时序就不用再往前追了。
EC为什么不发出PWRBTN#呢?先查其工作条件:待机3.3V、复位WRST#、时钟32.768K、开机信号PWRON、休眠LID、适配器检测AC_IN……信号都正常。
果断换EC,…………XX分钟后同型号新EC换上去了,再来按开关,“靠”!电流还是一个样!
那么是南桥把PWRBTN#拉低了吗?不管了!上BGA拆之,淘宝定货……第二天南桥换上,结果?当然不会亮机啦!北桥还没装呢?此时按开关电流跳至0.4左右,测平台复位PLTRST#已经出来了,再上BGA把新的北桥换上,再来,呵呵!!电流一路跳变至亮机,可是发现客户的屏也是坏的,唉!!!

补充内容 (2014-5-2 22:38):
板号更正下:是V40SA1,不是U40SA1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么老的芯片组还能修到!!估计客户是不修了,坏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客户修不修,这是同行送来的,老板和同行说了,同行还要和客户沟通,现在等通知了。
不一定!时间用久了,是有一定感情的。感情这东西是无价的。以前有个客户就这样对我说过,哈哈

网友:
虽然不知道客户修不修单楼主技术是牛逼的

网友A:
各位咋换桥跟换小零件一样。这样的主板,放我这最多加焊下。是我换桥水平?一想要植株有烦。大家一般这样个桥植珠要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咋换桥跟换小零件一样。这样的主板,放我这最多加焊下。是我换桥水平?一想要植株有烦。大家一般这样个 ...

这板换得是新桥不用植珠,话说植珠也不难,决窍两个字“多练”!!

网友:
神州的垃圾货,一坏就坏一大堆的东西。

网友:
上来就换 而且换这么多不用大体报个价吗

网友(点评):
肯定有报价,查出北桥就知道要报价了,屏是没想到,此贴只是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唉 这机器一波三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