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能用,挡logo

楼主(2014-04-28):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m2n68的板子,开始是挡内存,刷bios后好了,又出现挡logo,ps2键盘不能用,按下开关针能关机,心想难道还是bios问题,又多找了几个故障依旧,量了下键盘5v供电正常,打值700左右,怀疑是io问题,手上又没得哪个型号的io, 想请问下各位师兄、师傅,如果io出问题的话,有没有可能出现开机挡logo的情况?

网友A:
不会,挡LOGO一般是外设设备有问题,你查查看

网友:
我搞过档LOGO,焊北桥,但是主板是铭先的。

网友B:
看看USB口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USB口是否有短路

ps2的键盘

网友:
ps2 口旁边一个排阻坏了,换了还是不能用,不记得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帖子,kbrst# 信号2.6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挡LOGO一般是外设设备有问题,你查查看

ps2键盘不能用,旁边一个排阻坏了,换了还是不能用,不记得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帖子,说kbrst#信号也会引起键盘不能用,kbrst# 信号2.6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还是看看挡logo的问题解决了就都解决了

网友:
如果键盘对地阻值和供电正常,那么问题出在IO和南桥

网友:
会不会南桥虚汗,因为南桥控制IO

网友:
我觉得I/O受制于南桥,档LOGO肯定与南桥有关或者南桥的下属设备

网友:
打键盘接口阻值,供电正常不。正常后,换IO

网友:
看下ps2键盘旁边那个排阻

网友:
你打下排阻到I/O是否开路。

网友:
一般是io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