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30S KBC_PW_ON是在什么时候发出

楼主(2014-04-29):
请问KBC_PW_ON是在什么时候发出? 是在EC待机供电/时钟/复位/配置程序后自动发出, 还是触发后发出?后自动发出, 还是触发后发出?

EC不带程序, 不过南桥的SPI_CS0#等信号是干什么的(绿色圈圈内的5个连接到EC的信号)?

中间换名:

送到EC:

谁知道这两个问题请告知我, 谢谢!

网友:
bios片选信号吧

网友:
如果用电池开机的话是在开机后有这个信号的。如果用电源开机是在待机时候就有的。

网友:
有几条是不是连接bios的数据线啊

网友:
这是片选信号

网友:
直接连接到EC, 他片选EC? 还是ICH9把EC当作了一个BIOS

网友:
电池模式按下开关,去产生S5电压的

网友A:
EC不带程式,那几个信号是EC读取BIOS里的程式

网友:
读取BIOS后,北桥复位后才有的吧

网友:
都给点答案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不带程式,那几个信号是EC读取BIOS里的程式

那是南桥的脚位, 不是EC读取BIOS的脚位. 或者说是EC和南桥之间的通信.哪位童鞋或者版主帮忙看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