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40 不亮求指点

楼主(2014-04-29):
今天捡到一块GT240 512 D5

上电跑C1 23 50 循环六七次 约一秒一次  才跑下去接着主板的集成输出

显存供电正常 核心供电随着跑码循环跟着跳 1V 0V

不上CPU的时候核心供电正常不跳

网友A:
已修好,换电源IC NX2423 就好了, 不上CPU核心电压正常以为不是他的事,差点干核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修好,换电源IC NX2423 就好了, 不上CPU核心电压正常以为不是他的事,差点干核心了

不上CPU核心供电还正常?不上CPU有核心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CPU核心供电还正常?不上CPU有核心供电吗?

不上CPU 的时候GPU供电

网友:
电源ic,电容,核心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