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是一体机! 这条坏线时有时没有,压一下屏的上测就会没有,在动一下 ,坏道就出现

楼主(2014-04-29):
(图片)

网友A:
屏坏了,在竖线上端垫个纸片,压紧外壳装上,试下。

网友:
这个没有工具修不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修这个要工厂的压屏机吧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拆开看下是au的屏吗?   没有专业工具维修条件 建议换吧

网友:
嗯!这种现象屏的损坏的故障为90%,真不行楼主自己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在竖线上端垫个纸片,压紧外壳装上,试下。

昨晚我用跟你一样的办法处理了! 都送给客户了! 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网友:
屏的问题,只有拿到工厂才能搞!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屏坏了,这个都是受力导致的

网友:
这个可以确定是屏坏了。。压屏那个机器要好几万呢。。

网友:
如何楼主的方法可行,哪有一部分屏线问题还是有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