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和三极管的如何一看就知道

楼主(2014-04-29):
菜鸟一名,想了解MOS管和三极管,但它们的符号都是Q,不知道该如何最快的辨别,上管和下管如何分啊,还有3、5V该如何测,是附近的点都可以吗,还是要某一点测才行求大神指教,

网友:
希望可以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个我也很期待,不过好像没有人。。。。。

网友A:

上下管 我知道    上下相连 并和电感相连  下管下端接地 电感 是公共端   只有记住这个就好区分了

网友:
3v 5v 一般都测电感的输出端  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 我知道    上下相连 并和电感相连  下管下端接地 电感 是公共端   只有记住这个就好区分了

能上个图,说明下吗?

网友:
MOS管和三级管的外观区别,该如何测,哪个是mOS管,哪个是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上个图,说明下吗?

你瞅瞅吧 看看 我新手 瞎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瞅瞅吧 看看 我新手 瞎做的

你的意思上管的S是跟下管的D相通的,是吧?该如何分MOS和三级?

网友:
求图求具体如果测量

网友:
上管S、下管D、输出电感,三者相连;
下管S接地;
上管D接公共电压;
两管B极接控制IC。

网友C:
这个一般要拆下来测才知道的

网友:
好像貌似MOS管好多都是三条腿中间的那条很短,跟躺在板子上的似的。头端有个感觉像是个散热片似的东西,焊在板子的焊盘上的。但是笔记本上包括有些板子上的另外一种是8脚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要拆下来测才知道的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经验也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