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待机正常 开机电流上到0.68后掉电

楼主(2014-04-29):
客户送一台B460,以前进水修好过,用了3个月了,看了下待机正常0.02 开机电流上到0.6后掉电,测各个电压都有,就是没有CPU电压为0V,TPS51621工作电压有哪些呢?加热北桥电流可以到0.8在掉电,给点思路

联想G460 NIWE1_LA-5751P R03_1029A.pdf

网友:
网上有好多这类问题,是G460的通病吗?

网友:
白天有事,晚上做下北桥看看

网友:
把CPU电压修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
到底是G460还是B460 搞不清楚

网友:
没CPU供电 先修供电啊 加热北桥有啥用啊

网友:
查查VR_ON和5V吧

网友:
对啊  还是先找CPU电压吧 要么肯定掉电  看CPU工作条件    之前的电压看看全部

网友:
应该是先修电压在考虑通病吧;

网友A:
没看懂是B460还是G460

网友:
VR on 3.3V 31脚32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B460还是G460

是G460,打错了

网友:
31脚32脚我测得电压时2.2V
PG GOOD只有0.6V

网友:
是5V VIN电压被拉低了,只有2.2V,接着看看

网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修好了~谢谢大家给的思路,现在总结下:
问题:待机电流0.02,开机电流上到0.6左右掉电
分析:待机正常3V5V都有,掉电一般都是欠压或者没有哪路信号引起的,先查各个部分电压,发现除了CPU电压没有其他的都正常,这下好办了,查TPD51621的工作电压,VRON3.3V PGood0.6V 恩这个不正常了,是这个芯片坏了还是芯片没工作呢?继续查,这里还的谢谢 yuyu5266 ,虽然很简单但对我这个菜鸟还是有帮助的!查到VIN只有2.2V,正常应该是5V,接着直接查+5WAL TO 5VS电路,如图一,U10 5678脚5V正常,123脚开机后得到2.2V,看来问题在这,U10要输出5V,G级必须为高电平,测得G级为0V,R228正常C278正常,量Q20正常上电在测发现Q20 D级为0V,原来是R229开路了,应为以前这板子进水,当时没有清洗干净导致用了几个月后发霉断路了,换上后5有了,开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