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C3 R2图纸

楼主(2014-04-29):
这个是我在淘宝上花钱买的图纸好资料,结果机器也没修好,开始就是显卡虚汗了,第一次加焊,快六个月的时候来的,就又加焊一次,结果一个星期以后又来了,这次以为是显卡(集成的)又出问题了,整机电流跑到1.5然后掉到0.8-0.9左右跳,拆机摸CPU都没有温度。裸板只上CPU和内存电流只有0.5,测量什么都是好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有电压和波形,bios芯片第一脚上点时候有波形跳变,就是CPU不工作,换了AMD的集成北桥还是一样。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集成显卡,AMD的桥

网友:
我的内存供电 不装内存一样有1.8V

网友:
有空把你的BIOS传上来  我需要用一下

网友:
插错接口  主板烧了

网友(2014-05-31):
需要bios的朋友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