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4-04-29):
G450不定时死机,最初的故障是有点花屏,换显卡后用了2天很正常,第三天就出现不定时死机

网友:
CPU 供电问题。显卡问题

网友:
肯定是电压稳定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死机的问题很多,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啊?

网友:
死机蛮难搞了 ,看看散热片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
再把 显卡做一下

网友:
还有把 散热处理好了

网友:
散热问题多吧;

网友:
这个确实难搞!

网友:
显卡问题,你换个显卡多半能成功

网友:
测测显卡温度正常不。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供电不正常死机,有的时候这种故障说不好,既然只动了显卡个人觉得显卡方面的可能性还是要大一些‘’

网友:
死机南桥坏的多

网友:
这机器真令人头痛,上次搞个也没搞好,也是无规律性掉电,在网上查了一下,也没人修好的,

网友:
显卡   没弄好吧!

网友:
你检测下铜管  这不导热了 也容易死机

网友:
导热铜管,  还有看看显卡啊,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自己慢慢测试 大概锁定是外设这块引起的还是什么对吧

网友:
联想G450的机器..修到很多加电无显的.都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