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电源板后级无输出!求维修思路!求图纸!在线等

楼主(2014-04-29):
现在有三星B2230W显示器不通电!拆下经检查电源板前级有300V电压!后级无输出电压12V和5V此板为雷击的板!关偶431都换过了!包括GM0565R也换过了!电压还是出不来经量测各路元件都正常!最好有各位大神们给张图纸!谢谢

网友A:
我记得三星 0565r的供电的稳压二极管爱坏 其他也没什么电路就几个原器件

网友:
看哈二极管

网友B:
你把 开关二极管换一下试试,看看能出电压不,不出就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
后级有短路没啊,0565R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看看电源前级的稳压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换电源芯片试下,

网友:
565R有电压没有?还有电圈和电感你测量看看

网友E:
断开12V负载,不接驱动板看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三星 0565r的供电的稳压二极管爱坏 其他也没什么电路就几个原器件

在0565旁边只有几个二极管没有稳压二极管!元件基本上换完了!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 开关二极管换一下试试,看看能出电压不,不出就换电源管理芯片

没有电源管理芯片!只有0565在控制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级有短路没啊,0565R的供电正常不

后级没有短路的!给后级供电的线都被我剪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源芯片试下,

0565芯片都给我换了没有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12V负载,不接驱动板看看有没有输出

都已经断开了单独测量电源板都没有电的

网友:
电源芯片的开启电压是否有,输出电压的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F:
除了IC,取样电阻等。你查过了吗?

网友:
再换一个芯片试试,会不会换的芯片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E:
通电,再断开测上300V电压消失的快不快,要是很慢就是电源没起振,正常消失就是二次电压后级短路

雷击一般要坏光耦,你光耦没装反吧,还有就是测下电源集成块的启动脚有没有启动电压,开关变压器原边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了IC,取样电阻等。你查过了吗?

取样电阻都检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电,再断开测上300V电压消失的快不快,要是很慢就是电源没起振,正常消失就是二次电压后级短路

雷击一 ...

谢谢!我试一下!300V电压很正常!我检查下有没有断线吧 !

网友:
0565芯片13V供电是多少

网友:
测电源IC供电脚电压。如果偏低,换47UF电容。。

网友G:
DM0565是厚腊模块,就是集成了开关管的电源管理芯片,查下供电脚就是第三脚电压正常吗,是不是有跳变,第4脚是反馈,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DM0565是厚腊模块,就是集成了开关管的电源管理芯片,查下供电脚就是第三脚电压正常吗,是不是有跳变,第4 ...

你好!老师!现在测试第一脚为320V电压第三脚为6.2V电压是这个集成模块坏了吗?

网友:
第三脚的电压有点低,应该在12V以上

网友:
现在后级有电压出来了!但是很低!在场管集成模块上第三脚电压在7V左右跳变!后级电压12V实测为3V而5V实测为2V!怀疑问题出在稳压二极管上了!还有集成模块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现在换了D832二极管电压升到9V了!但是很不稳定

网友:
问题是不是还是出在稳压二极管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