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电源板 整流桥部位出现打火。 求教 谢老师

楼主(2014-04-29):
  之前一电源板  LD7575芯片 和MOS管及其周边电路全部挂掉。后来改成咱们论坛里面的通用电源芯片 整流桥部位就开始打火。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整流桥我都换了。
  还请老师 和同学们 指点迷津。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

网友A:
电容装了吗  桥没装反吧 我没碰到打火的机器 如果脚接触不良也会打火

网友:
换电源板

网友B:
整流桥坏,板子漏电。接触不良。

网友:
整流桥打过花,可能后继负载有短路

网友C:
哪个元件虚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装了吗  桥没装反吧 我没碰到打火的机器 如果脚接触不良也会打火

我感觉 肯定不会装反。  虚焊 倒是 有点可能。   不过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元件虚焊吧

我今天晚上回去把EMI 电路 全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坏,板子漏电。接触不良。

谢谢 老师提醒  万分感谢

网友D:
断开负载会打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负载会打火吗?

嗯  全是在空载 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