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51020不出REF电压

楼主(2014-04-29):
一台东芝的笔记本L40 待机芯片TPS51020 VIN 18V有 线性电压VRGE5 5V正常,vBST1 vBST2 4.5V正常  但是REF电压偏低 0.7V,(不知道此机是开机以后有3.3V 5V,还是待机的时候就有) 此机故障是,待机电流0.02 开关按键有3.3V电压但是按下开关键没有反应,我现查了低级芯片的工作条件,不知道REF 不正常影响不影响不出发,求大神们给点思路吧在线等等谢谢谢了

网友:
你得截图上来啊

网友A:
如果3V和5V正常就不要管基准电压,基准电压一般是2V但是也有0.7V的,线性3V和5V电压在待机一定有,脉宽电压3V和5V如果和线性电压分开话脉宽电压就没有,如果和在一起就有,一般合在一起比较多。。不知道是否给你解释清楚了吗??

网友:
量下看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查信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影响触发相关南桥,I/O,RTC电路,待机电路(正常),所以你查上电时序就可以查出问题。。

网友:
感觉有点玄,会不会是其他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弱弱的问下TPS51020的线性3.3V那里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3V和5V正常就不要管基准电压,基准电压一般是2V但是也有0.7V的,线性3V和5V电压在待机一定有,脉宽电压 ...

弱弱的问下TPS 51020的线性3.3那里测得
这个板子的IOIT8511TE 第二脚的PSW #电压才0.71V 但是按下开关键有0.71-0-0.71V的跳变

网友:
REF对地阻值无穷大

网友:
不触发仔细检查待机条件 晶振 BIOS 南桥等条件

网友:
9 和10 电压多少?   到了没呢?

网友:
你把这个芯片换了吧

网友B:
板子修复了,陶彦百 谢谢你了,REF 0.71是正常的,我查到IO8511TE的时候2角(PWRSW#)电压为0.71V 测量的针脚)无意间点了下焊盘,电压是3.3V心里,用热风枪加焊了下正常出发了,谢谢你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修复了,陶彦百 谢谢你了,REF 0.71是正常的,我查到IO8511TE的时候2角(PWRSW#)电压为0.71V 测量的针 ...

开关脚电压虚焊了

网友:
以后量电压就用力点引脚,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修好啊。

网友:
你在测正常时的REF电压应该为2V了。0.7能正常开机就有问题。能开用的时间也不会长的。

网友:
见过REF 基本都是2V 左右 没见过0。7V 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这样斗修好了

面对面想你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