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技嘉主板G41MC板子档b0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4-04-29):
    本人新手,求教各位大神关于技嘉主板G41四根内存都档B0,有时会档b1,或者b2,这样的板子需要从哪些方面下手啊,本人刷过BIOS,没好。基本电压都正常,请问该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点评):
测试内存VCC,SPDVCC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smbus smdata spd 打内存地址线和数据线看哪些不正常咯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有没有换颗U试试 因特尔双桥的 好象是北桥控制内存的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查一遍,另外桥是否虚焊,压桥开机试一下,个别情况下IO芯片 网卡芯片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单独一根有问题没。先一个根一根的试,先把板卡问题解决了做。

网友:
D0就是不跑码、还没到内存呢

网友:
看看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还是按时序检修,这样快些

网友:
先一根试下,不行的就换个CPU试试,最后不行就加焊下北桥

网友:
查下内存的供电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