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声音特别特别的小

楼主(2014-04-29):
一个音箱  声音特别的小 小的只能贴着耳朵才能听见一点声音  左右都是

更换过 2030a  一共四个 都换过 不行

两个芯片36C98LM RC4558P 更换过 不行

调节音量的开过换过  不行

两个卫星音箱都在别的地方试过 没问题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

该如何下手

网友:
没人弄过音箱吗

网友:
论坛里修音箱的就没人看吗 还是没人修这玩意 求指点

网友:
直接在2030第一脚注入信号,如正常往前检测,

网友:
真的没人帮我啊

网友:
TDA2030A的电路太简单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啊朋友,如果是自己开发,可能是做不好,但是维修的话,三下两下就跑完电路了,四楼的方法是正解。从TDA2030A注入信号,如果有声音,证明故障在运放和音调这块儿,如果没有,则是TDA2030工作不正常。

网友:
有个8552换个试试

网友:
维修功放小菜!用LM1875直接代2030那个音质杠杠的!

网友A:
初步判断为输入部分故障,不建议动不动就换功放IC,采用分段检测法先在功放输入端注入信号以证明功放IC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为输入部分故障,不建议动不动就换功放IC,采用分段检测法先在功放输入端注入信号以证明功放IC是否正 ...

我是小白该如何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白该如何检测?

1.楼主不是小白
2.任何人都经过小白这阶段,不会检测先做其他的,如学用万用表.

网友:
我是小白,学习中

网友(2014-06-05):
自己最近也在研究中

网友:
修音响逆推法,后级---前级

网友:
{:4_136:学习

网友:
先换个喇叭试试,喇叭烧掉了

网友:
直接在2030第一脚注入信号

网友:
要用示波器么?

网友:
不是太好的音响。还是建议换一个

网友:
正、负供电正常吗?所有块都换过了除了供电还有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