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 内存槽标签K42JE 216-0774007 4显存好机备份 版号为K42JR 4.0

楼主(2014-04-29):
A42J I3 CPU A卡
内存槽标签K42JE 显卡216-0774007
4显存好机备份 版号为K42JR 4.0
写的够详细了吧,好机上备份的,之前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特此上传

补充内容 (2018-3-18 00:59):
备份格式为HEX,如果编程器不识别,请改成BIN格式

ASUS K42JE 4.0 216-0774007 4显存好机备份.zip

网友:
大家不要下   刷了会没显

网友:
浪费我下载分

网友:
不会啊,我好机上保存下来的,机器原来的问题是CPU问题,我没CPU测试,结果就刷了BIOS ,刷之前,就把原来的这个BIOS 保存下来了,过了几天,发了个CPU过来,我又把这个备份的BIOS刷上去,就亮了,换之前的CPU点,还是不亮,确认是CPU坏了。你看清楚自己的版号,这个板子有很多型号的,有一点点不一样,BIOS都不通用,你确定你得机器是BIOS问题?你确定你得机器跟我的BIOS通用?天地良心啊,好心发个BIOS给你们,哎,麻烦有刷成功的,回复个,免得被人喷

网友:
格式不对呀

网友:
格式应该没关系的啊,我把备份的刷回去,如果格式不对,应该不亮才对啊

网友(2014-06-17):
楼主的BIOS是好的,我刚才刷就亮机了。谢谢

网友(2014-07-17):
正想下载 可靠吗

网友A:
骗人的   下载了 提示格式错误。楼主以后这样的就别上传了 浪费大家的 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骗人的   下载了 提示格式错误。楼主以后这样的就别上传了 浪费大家的 分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有人可以用啊,你怎么会用不了,我自己的,备份出来,清空,再刷回去,能开机啊,搞不清楚到底什么状况了

网友:
我下来试下看看是好的不

网友:
我这个CPU是P6100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网友(2014-08-16):
我下个看看吧,能用我就回

网友B:
编程器提示格式错误 - - !  无语啊

网友:
这个BIOS是OK的

网友C(2014-09-29):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提示格式错误 - - !  无语啊

我用的希尔特500P,可以用啊,怎么会提示错误,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希尔特500P,可以用啊,怎么会提示错误,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MINI  TL866

网友(2014-11-01):
程序OK的 机器成功点亮..鉴定完毕

网友:
刷了会显示 就是第一屏死机

网友:
机子看是不是BIOS问题哦。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确实会出现格式错误 但是可以文件把格式改成BIN的就好了。

网友(2014-12-25):
内存条上 型号后面 括里 是什么小号 最好也写上 我的是0210A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写的时候看好板号就没有问题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台K42JR REV 4.0下来看看

网友(2015-01-27):
这个BIOS 是好的,直接改后缀为BIN
开机进系统,一分钟风扇狂转,然后就掉电,唉,好事多磨

网友(2017-10-10):
此BIOS用不了 请大家不要下 千万不要下啊

网友(2018-03-17):
BIOS是亮的,有些编程器提示错误的话把BIOS改成BIN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