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A电源开关关不掉,触摸板灯常亮

楼主(2014-04-29):
E43A电源开关关不掉,触摸板灯常亮,电源按钮也常亮。长按电源按钮关不了电。风扇在转。 是什么问题。
触摸板

网友:
开关坏了吧

网友:
详细点 开机能开不

网友:
如果能正常开机的话 可能是系统坏掉了装个系统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此机器应该是进水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