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75M-D3V

楼主(2014-04-29):
技嘉 GA-B75M-D3V,故障是诊断卡开始跑15不显,然后主板开始重启,显了,是进入BIOS的界面,然后又重启,一直是这样。求助时怎么回事,是bios问题吗?

网友:
是了  刷下BIOS估计就好了

网友A:
BIOS刷上去,就是不对也不会刷坏的,这是最基本的步骤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或查下开机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主板为什么都是一样问题,我也遇到一个还没有解决,望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很强大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果断刷~~~BIOS

网友:
我经常碰到当15,短接MAIN bios 1 8脚开机恢复一下bios就好

网友:
确实双BIOS引起不开机挺少见,但是引起开机后重启或者报错案例却不少,建议重新烧录bios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刷上去,就是不对也不会刷坏的,这是最基本的步骤

帮我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1821-1-1.html

网友:
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1821-1-1.html

不是修好了么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
我的H61,开机几秒就重启,有时断电。返修,到时看售后修了那里。技嘉售后一点都不好,在那里出货的,要拿去那里修,我的在广州出货,快递回去都说不行。

网友:
谁有这个板的bios啊,我找不到,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