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装WIN7破音解决方法

楼主(2014-04-29):
默认系统为VISTA改为WIN7后有破音,去官网下载声卡驱动也不行,看到有新版的BIOS刷了下,竟然好了,有类似问题的不妨试试

F80SAS220(1).zip

网友:
HP 的试过。

网友:
用XP 的系统过么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记下了

网友:
这机器装XP就不错了。BIOS导致的声音问题屡见不鲜啊,HP也有

网友:
前几天装了个,实在不行,就换XP了
装了好久没装好

网友:
要主的意思是有爆音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BIOS引起的有噪音。。。很神奇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学习下

网友:
不做维修的一般不知道

网友:
记下了,,不错,,正好要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