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GA后不过内存

楼主(2014-04-29):
今天有一台返修DELL P04S笔记本,之前是做过显卡的。今天拿来内屏不显,外接花屏。以为是显卡问题。结果做过显卡BGA后不过内存了。

网友A:
做显卡后外接还显示嘛,内存不过,查内存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显卡后外接还显示嘛,内存不过,查内存条件

供电有 1.8  3.3  0.9

网友B:
是不是动北桥了。或是掉件了?
确定是不过内存吗?不会是不过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动北桥了。或是掉件了?
确定是不过内存吗?不会是不过显卡吧!!

不过内存存 以为是温度牵涉到了北桥 刚才做了北桥后情况还是一样 不过内存

网友:
建议你显卡重植吧

网友:
不要问为什么  经验

网友:
应该是影响到周围了。有没有掉件

网友:
确定是不过内存 显卡重植的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上BGA 掉件可能性不大 无铅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