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00B通病?

楼主(2014-04-29):
接到一台三星S22A300B,先前故障是电源驱动一体板被雷击已经完全不通电。后来上X宝买了块同样的板子,换上去ok可以正常显示。用了几天都没事停了几天没用。在后来一用就出现了通病问题。不接VGA可以显示无信号。接上VGA后显示器马上变黑了 背光也没有了。后来联系买家。买家说是通病叫我刷BIOS。我编程器是基地买的500P。
刷25X40没问题。还有一个程序片子是 S24CS08 编程器找不到片子型号。。。。(我看到有人说片子是24c08)但实际片子是S24C08 这个片子怎么刷?或是怎么选型号?

网友:
论坛里面有很多,,,自己找下,,,只要刷一个就好了 MCU程序分屏型号的,, ,,不会就有一个在线刷的  ,,论坛和官方都有  自己找下  ,,在弄不好就找专业的吧

网友:
只刷24x40的就可以,24c08的不用刷,要不就下个在线刷的工具,壳子都不用拆

网友:
论坛有介绍的怎么刷的搜搜

网友:
这个可以在线刷的,只要刷一个就行了,

网友:
最好最快的刷BIOS的程序是去官方网站下载一个软件,然后插上你的VGA线,点更新按键,它就自动刷MCU程序了。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没有成功,买了个带程序的芯片就OK了。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只有灯亮,没有背光,通电也不显示无信号输入等等

网友:
要注意什么

网友:
三星官网下个程序直接在线刷

网友:
给你个三星官网的程序,不用拆机,直接刷。

网友:
文件20M传不了,从官网下载的,

网友:
24C08这个片不用刷,一般都是清空就可用,主程序不在这个里面,

网友:
买了个带程序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