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飞利浦 227E3L 跳菜单

楼主(2014-04-29):
飞利浦 227E3L 跳菜单 是不是要刷程序?

网友:
按键坏了吧。。你把开关板拿下来在试

网友:
应该是按键坏 了 看看 按键板上的线没问题吧,还有就是 把所有按键都换掉

网友:
不一定是按键的事 这款是触摸按键

网友:
把按键板拔掉试一试

网友:
哥们,新手吧。换按键换按键

网友:
把按键模块拨掉,看看还跳不?

网友:
触摸的应该是天气也有关系哦,!!!

网友:
拔掉按键线看还跳不跳

网友:
然后就明了是否按键与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