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35a bq24725A工作原理及图纸 整理了一下

楼主(2014-04-29):
首先笔记本供电首先供电有两种方式一种电源一种电池
电源时   20脚接入主供电
6脚接入2.4v分压电源检测;
16脚输出线性电压为芯片本身内部的比较器以及高低端门驱动器进行供电
4脚输出高电平使其导通为后级供电
1脚和2脚由取样电阻取样,得到适配器和电池的电流后,输入芯片进行内部比较,若电池》电源则芯不为电池充电。反之电池<电源则充电。
电池供电时
20脚接入来自电池的主供电;
6脚电源检测为0v
11脚电池放电管驱动信号驱动输出

bq2475a bq25a.PDF

进口,高清,无码

网友:
4脚输出高电平使其导通为后级供电
是在什么情况下输出呢,还有就是,受EC控制不我的这个其它条件都有,就是输出电太低了,使得不供电,用电池就可以。汗

网友:
因当有了20 6 16脚 正常电压;4脚就输出24V的电压。

网友:
2中芯片是一样的嘛。

网友(2014-08-22):
资料不错,省事多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找了好久,支持一下

网友:
我y遇到的是 有时能充 有时不可以

网友:
挺好  下次维修就有了参照 !

网友:
太感谢了我也在找这个

网友:
那个PDF不是2475a,好坑

网友:
支持  分析很好

网友A:
是BQ25A的吗???

网友:
本来以为可以很详细的说明这个隔保电路的原理呢,有点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Q25A的吗???

是的,就是这个

网友:
第6脚不正常怎么回事

网友B(2014-10-23):
17脚  6V   16脚6V  正常吗?

网友:
太陇统了,不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脚  6V   16脚6V  正常吗?

我有台也是不充电  16 17都是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