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加焊后不显示

楼主(2014-04-29):
一块花屏的GT430显卡用BGA加焊后,第一次开机不显示,重启后才能正常显示,每次都是这样,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看下 旁边 电容

网友:
直接换一个试试

网友:
IBM 845主板 加电不开机 不放主板电池, CPU风扇转 不报警。  放主板电池,无反应,不开机,大概什么情况? 我不会修电脑,只能描述这样了。

网友:
ic或周围元件不良,先看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