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来探讨一下不充电案例

楼主(2014-04-29):
接手一台HP 511 独显 单用电池正常使用,单用电源也正常使。但同时不能使用,一接电源加上电池就大电流。不用说,串压了。P管导通,我看也看没看就马上报价150块。因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拆机,确实是那个P管导通了。换后。以为正常。但想不到难修的问题来了。现在实就是不充电,进系统可以发现电池。电池放电正常,电量也显示。也提示正在充电。但就是充不进去。不讨充多久都充不进。开机不能充。待机也不能充。换过BQ24703.无果。换过充电上下MOS管。无果。反正Q6的G级始终是19V。

没办法从新理一下思路。放电正常,可以发现电池,可以显示电量,电池接口就不用查了,肯定正常。EC估计也正常。没有依据就凭修机多年来的感 觉吧。BIOS也刷了一个。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查BQ24703。找内部芯片PDF。
TSSOP封装QFN封装
引脚号引脚号引脚名称引脚功能
126ACDET交流适配器输出状态检测端。当该引脚电压低于1.2V时,芯片选择为电池组为系统供电
2425ACDRV交流适配器供电选择MOSFET驱动输出
118ACN交流适配器输出电流检测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
129ACP交流适配器输出电流检测误差放大器的正相输入端
227ACPRES交流适配器输出状态指示。引脚1电压高于1.2V时,该引脚输出高电平
328ACSEL系统供电选择。该引脚为高电平时,交流适配器供电,该引脚为低电平时,电池组供电
63ACSET交流适配器输出电流设置端。当系统电流与电池组充电电流大于设置值时,进入动态充电模式
1919ALARM报警信号输出端
41BATDEP电池组状态检测。该引脚电压地狱1.2V时,电池组供电电压为16.8V,该引脚电压高于1.2V时,电池组电压为12.6V
2324BATDRV电池组供电选择MOSFET驱动输出
1312BATP电池组充电电压反馈输入端
96BATSET内部基准电压关断端,通常情况下接地
107COMPPWM比较器方向输入端
85ENABLE充电使能控制端
1717GND接地
1413IBAT电池组充电电流误差放大器输出端
2121PWMPWM驱动信号输出
1515SRN电池组充电电流检测误差放大器方向输入端
1616SRP电池组充电电流检测误差放大器正向输入端
52SRSET电池组充电电流设置端
2222VCC供电电压输入端
2020VHSP外部MOSFETS驱动电压设置端
74VREF5V基准电压输出端
1818VS系统电压检测输入端

查的过程我就不详细说了.花的时间太多了.不知道要写到什么时候.反正最后就是查到ACDET电压为0.5V。所以充不进去电。我认为把这个电压提高到了3.3V现在可以正常充电。但我还没搞懂这个原理图啊。我把图放上来
我的解决办法是人为提高ACDET,如图把U1的 4脚的R3下掉。
但我不明白。U1  的4脚R3有11V是正常的啊,然后经过电阻分压。R4阻值也正常。所以U1也是好的。本来设计就是这样的。但为什么要我改电路就好了。实在想不通。

网友:
一年多没发贴了呵呵大家加点分吧

网友:
现在 充电问题  好多都是IO bios

网友:
U1是个比较器吧   坏了吧

网友:
看在我把这个充电IC内部中文资料分享出来也要加一下分啊是不是

网友A:
小白一枚求个路大神推荐一本关于电脑书

网友:
充放电是难题,比较难修

网友:
我也是这样觉的,

网友B:
打开图纸看了一下这个ACDET是通过U500比较器393输出的,既然是低电平那么说明这个反向输入端大于正向输入端,或者说本身比较器坏,你看下是不是?还有与之关联的电路都查一下,电阻断开看看是不是被另外的一部分店路给拉低了,这样就能知道是不是393的问题了

网友C:
u1是运放,这里应该用做比较器,IN+比IN-高时,1脚输出为高,导致与ACDET相连的二极管D500截止,ACDET为高电平,充电电路工作。露珠遇到的故障应该是U1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u1是运放,这里应该用做比较器,IN+比IN-高时,1脚输出为高,导致与ACDET相连的二极管D500截止,ACDET为高 ...

这些我都查过,没这么简单的问题,U1无损坏。接上电池,IN+比IN-低,因为IN-电压就是电池提供的。所以1脚就低电平了,就不充电了。如果U1损坏的话,我就改不了电路了。我是把IN-跟电池的电路断开了,导制IN-没有IN+高。所以U1 的1脚一直出高电平。如果U1损坏,那我改这个电路就无意义了。我改的就是U1 的1脚出高电平的前提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图纸看了一下这个ACDET是通过U500比较器393输出的,既然是低电平那么说明这个反向输入端大于正向输入端 ...

不是这个问题。把这个393的1脚切断,测量电压是3.3高电平。所以说跟这个没关系

网友:
其实这种机子我都不想修了。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才150块钱。反正差不多解决就行了,我想应改是选取电源供电还是电池供电模式这里出了问题。  不管你用电源还是电池,电脑一直视为电池供电模式,所以充不了电。我现在这个改了电路。现在电脑一直视为交流电供电模式。哪怕我只用电池,也提示是交流电模式。至于根本问题没有深究。

网友:
反正现在就是提示用交流电,不管单用电池还是电源。电池充电正常。对使用无任何影响。就这样交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白一枚求个路大神推荐一本关于电脑书

看多少书都没用,自已修一个当你看几本书。我以前也不懂。修到哪里再去查资料。这样就有深刻的映像。这样子搞多了你就成功了。我这样一两年了。前面是真的什么都不懂,好多修不好的,就算修不好我也学习了。不过那时候我真是对不起我客户。现在想想。,很多很简单的故障都可以修到人家报废。真是不应该啊哈哈。反正客户喜欢便宜的,我刚出道就便宜维修,修不了几块,就是拿人家电脑来做实验。现在便宜了我不想动手了,就跟这电脑一样,不愿意深究。现在变懒了不想学习了。

网友:
和25脚相连的场管好像是个开关吧那个场管电池供电时或者充电时应该关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多少书都没用,自已修一个当你看几本书。我以前也不懂。修到哪里再去查资料。这样就有深刻的映像。这样 ...

哈哈,楼主还会说出来,呵呵这样就相当于是拿着客户的板子给你练手啊,如果客户同意换板子那就赚了,板子练手练了 后面板子还是你的,还能继续研究研究不了了就拿来拆件,最关键的是还能赚到客户换板的钱 哇这样真爽!

网友:
楼主多分享点芯片中文资料吧

网友:
u1 3脚和4脚都是分压比较  除非四个分压电阻问题  否则u1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
楼主这是英业达上电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