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插电就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4-29):
朋友发来二片GA-H61M-DS2,其中一片自动能电。想一下一般这情况同IO有关系,这个板还有保修,也不能乱搞,在测量Q17,发现小短路了,只十几欧,更换后 能正常开关机,就不显示,也没有这板诊断卡,把内存换一下槽就显示了,重装那槽又不显示,后认真看,发现内存槽烧了一条针脚。问下高手是不是内存槽烧了才造成Q17坏的。别一片,通电后几秒就断电,没有发现板上有短路,BIOS更换过,???技嘉售后不好,在那个地方出货的,要自已拿去那地方,不能发快递去。以后不能买这品牌,售后,华硕,华擎,二线的,除昂达,别的都可以发快递送修。

宏基761GXM-M V1.0.ROM.rar

宏基761GXM-M V1.0.ROM.rar

网友:
IO边上的Q17坏

网友:
我前面有个板子也是这样   看这个帖子 轻松 搞好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A%BB%FA%B5%E7%C2%B7

网友:
还是那个内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A:
一直有个疑惑这种板有专用诊断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个疑惑这种板有专用诊断卡没有?

没有,从来没见过,也没有人使用过

网友:
不会是带电插拔内存了吧。应该还有别的损坏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也碰到了,确实很普遍啊,华硕的P8H61也出现过相同故障

网友(2014-06-11):
现在遇到了这种板都不知道如何维修啊

网友:
谁要是研究出这板子的诊断卡就发了 还修什么鸟板子

网友:
是不是BOSS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