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不显

楼主(2014-04-29):
NC6220 待机0。06,加电后电流到0。3,然后掉电,又自己重启,又掉电,这样反复,经测CPU没供电,1.8 V 1.05V时有时无,怎么维修啊,大师。
cpu
掉电

网友:
0.3是cpu问题, 拿出来,再放进去, 如果不行试看换一个

网友(2014-05-31):
CPU没问题,上CPU电流才0.4-0.5之间,测量电压1.05v没有出来,CPU电压也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