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T-DM1 V:A00不开机报警

楼主(2014-04-29):
学生我这有块G43T-DM1 V:A00主板三代内存开机报警两声而且CPU风扇转速非常的高,是那的问题内存也换
过NB也上加焊了测内存1.5  3.3都有,望老师们指导指导,该从那下手,学生在此谢谢了。。

网友:
这就是内存报警,查条件,打阻值吧

网友:
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

网友:
看一下CPU座子虚焊了吗

网友A:
查内存条件,刷BIOS,

网友:
内存上面还有三个3.3V

网友:
我刚刚有片不停重启掉电。拆CPU插上4PIN就不掉电。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条件,刷BIOS,

刷过了,没有用

网友(2014-05-29):
插上检测卡。看代码跑多少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先换条内存,不行再刷个bios,再不行就做桥吧..............

网友:
楼主那个好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一块一摸一样的

网友(2014-07-08):
一是查下内存条件, 二是BIOS 和CPU座看下。。。

网友:
诊断卡走什么码?内存的报警不会是只2声,再确定检测的方向。

网友:
没有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