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hinkpad W530 bios或图纸!

楼主(2014-04-29):
板号:LKN-4 WS MB
48.4QE12.03111220-3
论坛上有两位发过,但是其中一个有解压密码,另一个南桥的bios打开是空的,求大神发个完整可用的bios
ecbios是4M  南桥是8M的
现在机子的故障是不触发,没摔过没进水,听顾客描述是玩着时就断电了。插上可调电源插头显示待机0.006,测量有3,5v。五秒过后待机为0. 还有把cmos电池拔掉会自动上电到1.2左右掉电,拔掉内存不会掉电,各电感除cpu旁集显供电没有,其他电压都有,主要还是不加电,待机时五秒会掉到0,

网友:
机子比较新 三代i7 的

网友:
在线等回复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待机就是一瞬间有的。而不是恒定的呢?

网友:
这个过保了么?没有最好不要动啊!售后有保障!

网友A:
我有,我这主板跑马不亮,集显不出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我这EC肯定是好的,BIOS 不确定好,我这显卡是GK107

网友:
我需要
0C000332AA
11220-1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BIOS EC资料和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我这主板跑马不亮,集显不出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我这EC肯定是好的,BIOS 不确定好,我这显卡 ...

你有图纸吗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