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3不知所措的维修。

楼主(2014-04-29):
R423独显的机子拿来是开机不显,显卡报警,于是加焊显卡,测试亮机了但进系统卡死,做了N种系统不行,CPU\内存、硬盘都换过了不行,于是加焊南桥还不行,再回去加焊显卡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还是显卡要植珠?有哪位大神修过类似问题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显卡从植株

网友:
怎么报警的??

网友:
一长两短。

网友:
这机子确实难修

网友A:
确定是显卡报警的话,就重做一下或者换个显卡了,在报警 就查显卡工作条件了

网友B:
直接换一片新显卡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显卡报警的话,就重做一下或者换个显卡了,在报警 就查显卡工作条件了

报警已解决,就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一片新显卡

进系统死机也直接换显卡,不考虑其他的

网友:
这种情况也直接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警已解决,就是进不了系统

换吧,显卡本身坏了,重做也没用啊

网友D:
换个显卡吧,别那么懒

网友:
建议直接换显卡

网友:
三星的机器显卡坏的多,一加焊就坏

网友E:
先刷一个BIOS  在换显卡呀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换个显卡,或者不打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楼主还是先排除所有外设,包括触摸板,再刷BIOS,再换显卡!由简单到难,一步步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死机也直接换显卡,不考虑其他的

把CPU后面的大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G:
换颗显卡要死啊??等于是显卡芯片是不会坏的??重新焊一下都会好??真是搞不懂你们怎么想的。。。

网友H:
shua  ge  bios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一个BIOS  在换显卡呀

有道理,先试试看。

网友:
果断显卡换掉

网友:
好了么 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显卡吧,别那么懒

哪有啊,我不是懒,只是亮机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把CPU后面的大电容换掉,试试看?

这个机没有大电容,都是330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没有大电容,都是330的。

还不换显卡?都这么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不换显卡?都这么明显了。

还是前辈们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shua  ge  bios  吧

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打算显卡植个珠看看。

网友J:
这个机器估计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颗显卡要死啊??等于是显卡芯片是不会坏的??重新焊一下都会好??真是搞不懂你们怎么想的。。。

这位兄台有点上火,显卡是要钱的,所以要考虑成本,不行还得撘个显卡了。

网友:
植珠不行再考虑换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不行再搞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估计都是显卡问题

是的,起初就是显卡报警。

网友:
估计是显卡本身坏了  建议更换一个新显卡!

网友:
CPU的那个是不是NEC大电容啊  是的话不用想换掉

网友:
显卡重新植球,或者换个显卡芯片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K:
装系统不打显卡驱动看看,如果能进系统就证明是显卡本身问题了,如果还是进不了,就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具体详查,我也是给个建议

网友L:
按道理就是显卡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按道理就是显卡坏了,,换一个吧

谢谢,显卡重新植珠,再装了个系统,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K:
装系统不打显卡驱动看看,如果能进系统就证明是显卡本身问题了,如果还是进不了,就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

谢谢,显卡重新植珠,故障解决。

网友:
直接换换显卡吧

网友:
进系统死机把CPU后边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换显卡肯定是最后把   现在要先排除   你装系统不打驱动先试试  不行再刷BIOS   注意USB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4-07-03):
这种情况最好换新的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