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DAVM8GMB8G0通病秒杀

楼主(2014-04-29):
品牌 dell 型号 PP38L
主板型号 DAVM8GMB8G0

故障描述
第一次上电开机亮机,几秒后掉电,再上电电流1.01A不亮机,再按开关,0.74,再按开关0.33,之后0.04,经过初次判断,竟然有时候能亮机,肯定是那里有虚焊了导致的电压越来越低。之后上图查看,PR109串联分压最有可能虚焊了,之后加油加锡,插电试机。点亮,稳定。

网友:
求排查过程~~~

网友A:
看图就能看出来、?

网友:
秒杀过程就是  有时能亮有时电流上不去,虚焊的几率最大
看哪个小部件在大电流的工作环境下,就最有可能虚焊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3.0

网友:
LZ修过不少了,那LZ的经验很丰富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不测量就能确定故障,,    虚焊还能看的准呀

网友:
这算是通病吗 应该不是吧

网友(2014-07-27):
有些问题不一样掉电,今天师傅一来就看到断线了,一下就搞定了,看来要得多多学习啊
我新手来的,求指教
楼主,我吹了下旁边几个电阻电流起来了,准备亮屏时却不开了,是不是要换啊
怎么确定是这个虚焊的呢

网友(2014-05-01):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3

网友:
3点32个赞

网友:
我怎么一回这个问题 也没有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就能看出来、?

19V吗
过电流肯定很大了,虚焊很正常了
我也是冒着先搞了再说吗,因为焊一下费不了多大的时间吗

网友:
这个基本没遇到过............

网友B:
楼主如何判断是虚焊有依据吗求验证啊

网友C:
怎么确定的????可以说下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确定的????可以说下么?

怎么说呢
就是摸到死鱼了
随便搞了一下就亮机了 ,还挺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何判断是虚焊有依据吗求验证啊

看呢个电阻吗 ,长时间工作在19v‘大电流中,肯定会发热了,发热焊锡难免会蒸发,然后焊锡越来越少就造成锡少过流大,就会通电不稳定,一般保护隔离这里的电阻虚焊很多啊,我都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说呢
就是摸到死鱼了
随便搞了一下就亮机了 ,还挺稳定

好吧。

不亮机的时候,。测过B+么?  几伏,呈现什么状态? 电压慢慢下降么? 然后确定PQ18不完全导通?

还是测了PQ18 4脚电压时高时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不亮机的时候,。测过B+么?  几伏,呈现什么状态? 电压慢慢下降么? 然后确定PQ18不完全导通 ...

呢个电阻是直接19v串联分压到PQ18的G极然后PQ18导通,没有产什么保护,所以我只量了一下PQ18  G极脚PR109分压出来的电压低,导致PQ18导通不完全,负载过大导致掉电

网友E:
是通病吗???楼主修到过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不亮机的时候,。测过B+么?  几伏,呈现什么状态? 电压慢慢下降么? 然后确定PQ18不完全导通 ...

呢个电压是我推理的,其实不是呢样一点一点往下掉的,是每次按下开关时有时0.91A有时0.42A有时0.62A有时0.85A就是电流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通病吗???楼主修到过几台了?

3台吧   但是不是同样的机器,是别的机器上的保护隔离分压,虚焊,我挑了一个最有可能最容易虚焊的一个

网友:
修得好 ,,,估计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中谢谢楼主
现在发一两的评论,竟然给两个金币,20个金币换一个下载分,不是很吭人吗,迅维现在也搞狡猾了,以后啥分的同行,费力的评论数张回复,就给了一点下载分。都是悲剧啊,我还是在这里提个醒吧。耍分以后不容易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还有就是怎么一看图纸就知道是那里虚焊?

网友(2014-06-15):
楼主经验这么好。。 一看图纸就知道问题了。强。。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怎么发现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

网友:
也不发个完整图纸啊

网友(2014-07-31):
我的现在就是开机0.82 不亮 修了好几天 最后换显卡好的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啊,好像不是这个型号吧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又见到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 我遇到一个DELL N4050的机器 有时候电流上到1.45左右 瞬间掉电电流为0.00 然后等1秒左右 有自动上电 反复如此 然后你断电 多开几次就能正常显示了 测试一天都是好的 这是哪里的问题 不会也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吧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
楼主遇到过几次这个故障呢 到底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这个 没怎么喷碰到 倒是那个电感碰到的不少

网友G:
小部件在大电流的工作环境下,就最有可能虚焊——果然精辟啊

网友H(2014-09-04):
有没有具体的判断的思路啊

网友:
你看下那个管子 再根据你的情况想下 这个管子啥作用 不通后面有电压么  修好了 我很是纳闷

网友I:
快速准确的找到故障点并加以解决 才是高手,楼主功夫不错

网友J(2014-11-16):
这个问题以前都还没试过

网友:
多谢刷楼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部件在大电流的工作环境下,就最有可能虚焊——果然精辟啊

还行把,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具体的判断的思路啊

多学习一下论坛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的经验!

多谢刷楼  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快速准确的找到故障点并加以解决 才是高手,楼主功夫不错

多谢 夸奖  ,日后多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以前都还没试过

试试你就知道。就这吗简单

网友:
哦,以后遇到试一下。

网友:
感觉有点悬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的图纸能共享下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吗 ?还没修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不一定是通病把

网友L:
这个是  通病嘛  不然你怎么知道是它虚焊了

网友M: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   以后可以参考了

网友N(2015-01-05):
求排查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求排查过程~~~。。。。。。。。。

不好弄啊等你回复

网友:
来凑热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   以后可以参考了

很少有人注意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  通病嘛  不然你怎么知道是它虚焊了

就电流大就虚焊拉

网友O:
谢谢楼主分享,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保隔MOS管不能导通会有掉电现象,应该是不触发吧,电流只有0.0几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分享,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保隔MOS管不能导通会有掉电现象,应该是不触发吧,电流只有0.0几大小?

其实本来就是好的机器,我现在想想可能也不是呢个问题,但是现在还没来返修,我也就没在意了

网友:
你是怎样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