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4-04-29):
迅维360的发热砖一有块松动了, 请问用什么办法固定, 原来是白色的什么胶,
解决办法

网友:
拆开在砖的下面固定板下有钢片卡着的,,找点铁片什么的加上点 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找迅维售后 啊

网友:
继续用吧 好像不怎么影响

网友:
你好,那发热砖下面白色为卡夫特704耐高温硅橡胶,在电子城有卖的。

网友:
卡夫特牌704耐高温硅橡胶。松动的话对加热没有任何影响的,完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

网友:
谢谢, 应该是用卡夫特牌704耐高温硅橡胶 粘住就可以, 不需要用铁片。

网友:
铁片是卡在发热砖后面的,固定的话还是要靠铁片的,铁片固定完之后如果还松动,就要打胶固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