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拿下钢网后 加热锡球 技巧

楼主(2014-04-29):
求助 拿下钢网后 加热锡球  技巧  如题 高手说下技巧   就是锡珠摆上后没有钢网   用什么加热 有的说风枪   有的说BGA   用过的说下感受 技巧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一般值好球后先用锡炉让芯片全面受热  再用风枪300度吹就行了

网友B:
取钢网吹珠就是一个悲剧  最好的方法就是带钢网吹 做珠从来不超过5分钟的飘过 基本保持在3分钟

网友(点评):
有的钢网不能直接加热,钢网会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钢网吹珠就是一个悲剧  最好的方法就是带钢网吹 做珠从来不超过5分钟的飘过 基本保持在3分钟

我买的钢网是那种带植球台的 90*90的钢网 必须取下来加热  别人买这种钢网也不知道咋用的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用铁板烧从下面烤,没有铁板烧的话,风枪BGA都可以,但是风量一定要调小点,不然很容易把锡珠吹移位,焊膏也不能涂的太厚,免得加热的时候焊膏流动锡珠随焊膏移位。

网友(点评):
用多厚的铁板,是否还要用到气割工具或是炉子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用铁板烧从下面烤,没有铁板烧的话,风枪BGA都可以,但是风量一定要调小点,不然很容易把锡珠 ...

谢谢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BGA加热后总是有几个连锡的别的排列很漂亮

网友(点评):
可能是焊膏放多了

网友:
万能钢网就带着钢网吹,植株台就摘掉钢网吹,用风枪300多度

网友:
风枪去掉风嘴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值好球后先用锡炉让芯片全面受热  再用风枪300度吹就行了

用锡炉,何必还用风枪呢?

网友:
如果有锡炉用一块PCB板(就是把原件全部拆光的主板或是显卡的主板,裸板也可以)把植好球的芯片放到PCB板上然后把PCB板放到锡炉上,过一会就可以了。

网友:
有锡的很少吧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锡炉,何必还用风枪呢?

锡炉是使芯片均匀受热   吹芯片可以降低芯片被吹爆的概率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风抢加热,,风抢加热比较灵活,加热时拿个CPU散热器用来垫底就行了。 这么可以保护芯片受热时防吹爆芯片

网友(2014-07-03):
用风枪300度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