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4-04-29):
今天遇见这么一个问题,,做完系统后,,宽带连接正常,,就是上不去网打不开网页,上不了qq。。有点摸不着头脑!!1

网友:
打电话问下 联通公司

网友:
这叫什么问题

网友:
问了。。也没说什么道道来,,就说等来检查检查

网友:
看看网卡驱动打起没

网友:
拨号正常吗,换台电脑试试看,如果一样网络DNS有问题

网友:
什么网  有的好像有得填写固定IP

网友:
看看网络协议

网友:
看看inter协议对不对 ,还有就是把IP地址改成自动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