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4-04-29):
安泰信1102C示波器怎么使用  店里有一台安泰信的示波器1102C有放置2年了 都不知道怎么使用 请给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安泰信的好像一般,放着放着就坏了,抓波都不准

网友:
一个自动当,按一下 AUTO就行了

网友A:
跟万用表用法差不多,选好量程(电压、频率),就行测试了。

网友:
放着放着就坏了,不如卖给我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万用表用法差不多,选好量程(电压、频率),就行测试了。

怎么选量程(电压、频率)啊

网友(2014-07-18):
我也有一个   也是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