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E520机器通病多得如毛

楼主(2014-04-29):
传说的E420和E520机器没有待机电压时一般都是D95280此芯片挂,还有网卡芯片RT8111EL这芯片也容易短路,还有就是不认集显一般南桥坏,还有就是进系统反应慢也是南桥照成,还有进系统4分屏时不认集显,也是南桥挂,所以这个主板在市场价格购买高,很多统主板的都挣发了。大家好好研究一下这个E420和E520机器,此机器的通病多多。希望大家以后记住。。

网友:
待机、南桥、网卡这三个的确坏的很多。。前两天有个E420还在我手里放着,津液的机器,来时显卡电压一插电就出来。二修本。。上级懂了ec、BIOS、 刷了程序更换了桥,待机正常,电流上到0.8几不动了,个大电压都出来了死活不跑马。。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昨天才修的,,还木有修好,待机自动出35,不触发,,换D95280之后也没好,待机0.04,,又订了芯片在等
好
还有一个不触发 短接EC周围电容可以的

网友:
是吗   我以前遇到过网卡坏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过这些问题

网友:
知道待机芯片易损  这个接触过 别的暂时还没碰到哦

网友:
我遇见的一般都是D95280坏

网友:
遇到过啊南桥 网卡  3 5V都挂了合合运气比较好!

网友:
暂时只遇到过D95280芯片坏

网友:
不会吧,这么难修啊,以后要记住了。

网友:
垃圾机器,毛病一堆堆的

网友:
暂时遇到过 待机芯片 和网卡芯片 南桥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待机芯片和CPU那块出问题的,电感会响来着

网友:
还没遇到南桥坏的,待机芯片坏的到遇到很多,还有不开机的,刷BIOS好的,~~~~

我遇到一台,待机换了,还不触发,刷BIOS也一个状况

网友:
我也碰到好几个是D95280坏了的,换了就OK了。

网友A:
这两款机器的EC都有程序  要是不触发就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款机器的EC都有程序  要是不触发就难修了

这么多的毛病,那就换板了.............

网友:
板子很贵的  客户都不愿意换

网友:
是的,这板子这么多问题,当然有问题才有生意

网友:
我的主板一直风扇报错 我都整的快疯啦

网友:
遇到的基本全是D95280问题 其他的还没遇到】

网友:
下次遇到先试下

网友:
e425 键盘和小红帽蛮多机子不能用

网友:
只遇到待机芯片的问题,别的还没见过呢

网友:
我还遇到过。这个板子CPU供电芯片和D95280同时坏的。先换的D95280坏好之后可以启动了 。但是没有CPU供电。最后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好了再就是那个CPU供电的上下管容易坏。

网友:
前天整了一台E420进水机,电流跑0.4几,测SLP-s4 s3只有0.几V,换PCH后正常,可以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D95280 这个我遇到过

网友:
这样子以后就方便多了

网友:
基本都是D95280坏的。没有其它问题,我感觉这个机器很不错。

网友:
e420我遇到过几个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过这些问题

网友:
这块主板在网上单购价格800多,你说不是毛病多会销售这么高的价格吗

网友:
看来得多倍几块南桥

网友:
垃圾主板,,,真的,,坏的经典一点就好了,,比如ADP3421 就好了,,,

网友:
暂时没遇到!

网友:
遇到过一次D95280 。

网友:
原来如此。。。。好门路

网友:
BIOS也有会不触发。

网友:
换D952 不触发的 飘过 只想对这款机器说草

网友:
换过好像35元一个

网友:
学习了 。。。有通病最好了 。。。维修者的福音

网友:
主要还是电源芯片问题多

网友:
好修,有钱赚就好。还怕问题多吗》?

网友:
这个破D95280,让芯片IC厂家赚足了,一个都30出头呢,

网友(2014-06-04):
我接了一台也是 E420    可调电源一插就自动跑到 0.8 就不动了   刷BIOS了 也一样  一插电就自动跑到0.8   真是郁闷  高手们提提意见啊

网友:
我们应该支持鼓励厂家多生产这样通病多的板子,维修者的福利

网友:
修到过 30元一个芯片

网友:
我现在也急需一份   有的兄弟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