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 i7 DV6INTEL-HR-HPMH-40GAB6200-eoog维修

楼主(2014-04-29):
HP DV6 I7  接机器上可调电源5A大电流,拆机测公共点B+对地0,5V2A烧机无效,对着电路图逐个排除,拆下多半无果,直接5a烧机,终于摸到 屏线接口旁边有一电容发烫,拆之,B+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测各电感对地阻值,PL806对地阻值偏低 ,断开pl806,测前级正常  后级阻值依旧,应为3.3vstby后级短路,查看图纸,3.3vstby本身和转换电压去的地方太多,直接上电3V烧机,发现EC温度高,拆之量Pl806对地正常,(ec待机电压3.3v_kbc是由3.3vstby直连改名而来)ec型号ITE8518 ,找个新的换上,通电,瞬间pq811复合MOS管冒烟了(可能是排除B+短路时没焊好,由于手头没有这个管子,问同行说也没有,只好现发。)将PQ811换好后,通电待机0.015,基本正常(后来修好后正常待机0.02),按开关无反应!难道EC没有换好?拿放大镜仔细看了引脚毫无问题,那就查查EC工作条件吧,根据饼哥视频,测ec待机3.3V_KBC正常,复位由3.3_kbc延时发出 也没问题 EC时钟接地,不考虑,ADAPIN#为0,adp_id转换AD_TYPE有电压1.2(就不一一上图了)既然都正常 那测下rsmrst, 结果无电压,失误啊 ,肯定有电压没出来,结果实测51125  10脚5v_lx无电压 ,测阻值正常(开始也测过,既然3.3Vstb有了 就不去查供电那些条件了吧),直接查51125 1脚 5v_lx开启无电压, 要想这个电压为高,必须5valw_on为高依次导通pq810,截止pq8,实测5valw_onPQ810 G级 2.9V,难道PQ810坏了?换上PQ810无果,无意中测完5VALW_on 直接点PL804居然有5V了(在这纠结了半天)反复测试 只要表笔点PQ810G级 或者pr831两端就会导通PQ810从而产生开启电压,产生5v_lx,换PR831 PR830等还是一样,记得饼哥视频讲EC BIOS不正常可能造成EC引脚电压2.几,于是找 ec BIOS刷了起来,刷了两次,到最后报错,而且512的也不应该这么慢,难道芯片坏了?找个512的BIOS唰唰的刷好  上机,通电,待机0.02,按开关,电流跑起来了,装CPU   内存 上屏  那句话怎么说?久违的LOGO出现了!! 本次维修到此为止,由于中间发件耽误几天,客户比较急,早上搞好装机测试,没拍实物图片,首次发帖,难免有表达不当之处,各位见谅指正另附本机图纸,ec bios不知为何不能上传

鄙人,不才 + 5 赞一个!

网友A:
图文并茂,直得表扬!!!!!!!先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直得表扬!!!!!!!先赞一个

多谢组织鼓励

网友B:
换EC,应该带BIOS一起刷的。以防万一。

想问下未刷Ec程序之前, 产生5V后,是否能点亮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EC,应该带BIOS一起刷的。以防万一。

想问下未刷Ec程序之前, 产生5V后,是否能点亮机器?

不能产生5v啊   用表笔点下pq810才行  我说的很清楚啊

网友C:
EN1 应该是 住供电检测到没接地了就开启 怎么会是高?

网友D:
"5V2A烧机无效",烧机电压是不是小了些?

网友D:
"PL806对地阻值偏低“,PL806和PL804的对地阻值应该差不多,楼主能具体说一说偏低的阻值具体是多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1 应该是 住供电检测到没接地了就开启 怎么会是高?

总之 拉低肯定是不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2A烧机无效",烧机电压是不是小了些?

是小了  先小后大   后来用了10几V5A烧出来的  但是公共点最好不要烧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L806对地阻值偏低“,PL806和PL804的对地阻值应该差不多,楼主能具体说一说偏低的阻值具体是多少吗?

几十欧吧   蜂鸣档的话都听到响了

网友:
时序清晰 高手

网友D:
"可能是排除B+短路时没焊好",楼主在排除公共点短路时将PQ811拆下来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排除B+短路时没焊好",楼主在排除公共点短路时将PQ811拆下来了吗?

我要是说吹电容的时候不小心吹掉了,你相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几十欧吧   蜂鸣档的话都听到响了

PL804的对地阻值应该在100左右吧?

网友D:
”问同行说也没有,只好现发“,可以用两个N沟道的MOS管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L804的对地阻值应该在100左右吧?

我说的806 所以判定短路   804的好像不只100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要是说吹电容的时候不小心吹掉了,你相信吗

能用烙铁的尽量用烙铁,风枪的杀伤力比烙铁大,把握不好,容易伤及无辜,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同行说也没有,只好现发“,可以用两个N沟道的MOS管改的

改了 但是瞬间也冒烟了  确认该的对啊  所以直接用原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用烙铁的尽量用烙铁,风枪的杀伤力比烙铁大,把握不好,容易伤及无辜,呵呵

这个确实,比如QFN  吹不好的话  焊上芯片也挂了 老兄一看就是仔细之人,多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