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一台明基的显示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4-04-29):
品牌:明基
型号:Q9W6
开始:昨天同行抱了一台显示器过来,说点不亮叫我给他看看,我插上电源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悲剧;我因为开关灯会闪一下呢,你懂的。开关灯闪一下就灭要不有电容大肚子了,要不高压,可是没闪,那拆吧,一看他们拆过的,心想他不会瞎搞吧,3加5除2拆开了,看了一下还好没有动过的痕迹,那量吧,220V交流电电源口肯定有的了,然后保险也没问题,然后变压器到大电容360V直流电也有了桥堆也过了,在量一下大电阻12V有了.5v有了3.3v电压只有2V发现问题所在,有量了一下开关只有2V.按下去也有底电频.把显示器的驱动板供电拔掉在去量3.3V,电源板3.3v就正常了,确定驱动板的问题,量了一下驱动板的3.3v供电脚阻值只有0.05欧短路了,那插上电摸摸看了有没有很烫的地方,你们懂的,烧机大法嘛,插上电源摸了一下主控芯片有一点点烫,在摸摸别的的地方没什么烫的,给大家看看什么样的芯片 怎么大的芯片我去一定很贵,拿热风枪吹下来看看吧,吹了4-5分钟才吹下来,不敢用力怕脚针带掉,吹下来以后在量3.3v供电脚不短路了,确定是它坏了,在市场里找了一下没有这个芯片,同行还说有可能是带程序的,万一发过来不能用芯片40块呢,运费22不能用就要亏60多呢.还是看看驱动板有没有的买吧,找了半天没有型号一样的,通用的不一样他的是3个接口呢。 没有板子,问了芯片厂家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的,他们也不知道,那就赌一赌吧,给同行报了个价160块,他说可以60赌100值.成功赚100失败亏60, 发了个芯片几天才到,3加5除2装上量了一下3.3v供电脚不短了,心里好过多了,插上电源按开关灯一下就亮了,插上VGA线亮屏修复,OK给你们看看尸体 没什么技术含量,小小白学习,老鸟勿喷.

这个芯片在19寸和20寸驱动板上有,AOC代工的 ,电源芯片是不是TEA1530AP?

网友A:
人生不博不精彩!恭喜楼主!

网友B:
恭喜楼主,博到100大洋

网友C:
高手啊,佩服,学习一下,这真是太不简单了啊。

网友D:
h哈哈  敢打敢拼  要我就直接换驱动板子了

网友E:
呵呵,现在给同行还能修到160 算不错了
同行起码要修到200吧,

真是好地方 md我们这 超50都tmd 的不修

网友F:
改个通用驱动板 才20几块钱啊

网友G:
恭喜楼主,一百块到手哟.

网友H:
这么大个芯片,还有HDMI接口,显示器应该不错的吧

网友I:
学习了。十分佩服楼主的维修精神  继续加油 继续分享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十分佩服楼主的维修精神  继续加油 继续分享

没有啦,维修有好多是要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大个芯片,还有HDMI接口,显示器应该不错的吧

明基的我个人感觉不行,带喇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一百块到手哟.

是啊,要不然就亏6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个通用驱动板 才20几块钱啊

不一样啊,他的就1个接口客户用高清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现在给同行还能修到160 算不错了
同行起码要修到200吧,

现在生意不好做啊,同行要赚自己也要赚,

网友:
引用 网友D:
h哈哈  敢打敢拼  要我就直接换驱动板子了

我也想换个驱动板,通用的就20块客户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佩服,学习一下,这真是太不简单了啊。

是啊,可是这个芯片脚太多不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博到100大洋

呵呵,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

网友:
这也会去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生不博不精彩!恭喜楼主!

人生能有几回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啦,维修有好多是要博的

太谦虚了你

网友:
之前我这来过一样的显示器,这个驱动板有两个程序,我的问题是调模式颜色不对,恢复出厂就OK了断电在开就不行,刷程序也不行,订了一个板子就好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省时省力

网友:
图片真模糊 ,放大了也没看清楚是什么型号

网友:
有些客户要求修原装板,就要贵些,把各种风险都算上,。

网友(2014-05-29):
这有什么搞的哦。